求台达触摸屏高手

楼主(2010-12-03):
本人第一次接触台达触摸屏,做老干妈灌装机。领导要求在短时间内做好触摸屏画面,匆匆看了A系列的手册,对宏的编写还不会。我用西门子PLC编好程序了,想在屏幕上做按钮控制,第一次按下,某电机运行,再按下就停止,都是用交替型按钮,但不会编写宏,还有一些不知道的,手上也没有相似的实例,请求高手编写一个类似简单的实例,万分感谢。

楼主:
本人邮箱316168356@QQ。com

网友A:
这还需要宏吗

单按钮启停电路

很简单

网友B:
对啊 这个不用编写宏啊

网友C:
什么时候用到宏呢?

网友D:
2楼说的对啊,这不需要宏的!

网友E(2011-01-20):
这个不要用宏的,这个还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F:
宏指令属高级编程。用到才编,不要强行用。另外,如要实例,不如你想在按按钮时,在动作执行之前或之后还要执行什么动作,这就是执行前宏或执行后宏。当然宏指令很多,功能也很强大。

如果要程序保密性高的话,一些功能用宏指令来完成也可。并且触摸屏的 解 密 相对于PLC来讲要难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