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85中继器指示灯作用?

楼主(2010-12-03):
为什么亮的状态不一样?段一的常亮,段二闪亮?主站检测不到?

网友A:
灯指示的是 信息的传输量
常亮说明 信息量大,闪亮说明 传输信息量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灯指示的是 信息的传输量
常亮说明 信息量大,闪亮说明 传输信息量少

  有什么方法证明,485中继的好坏吗!!

   我单位有一个,不能通迅了。望高手教我一下!!

    怎么接线! 上面好像也有终端电阻,怎么拔~

网友A:
我这有个 手册  里面有两个实例

中继器 如果后面 不需要扩展 就打上 终端电阻

如果后面继续用中继器扩展 终端电阻 就 off

你想要手册的话 可以去simens官网 也可以留个邮箱给我

网友A:
对:爱上电工 关于

引用 网友A:
灯指示的是 信息的传输量
常亮说明 信息量大,闪亮说明 传输信息量少

我这有个 手册 里面有两个实例

中继器 如果后面 不需要扩展 就打上 终端电阻

如果后面继续用中继器扩展 终端电阻 就 off

你想要手册的话 可以去simens官网 也可以留个邮箱给我

  有什么方法证明,485中继的好坏吗!!

   我单位有一个,不能通迅了。望高手教我一下!!

    怎么接线! 上面好像也有终端电阻,怎么拔~

内容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