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高手请教:监控软件无法通过OPC向PLC寄存器置数

楼主(2010-12-03):
监控软件无法通过OPC向PLC寄存器置数,可以读状态,但通过OPC SCOUT或者是WINCC(不采用OPC方式)都可以向寄存器置数,请高手大侠回答,谢谢!

网友A(2011-01-11):
如果OPC SCOUT都可以,那在station configurator里配好opc server,然后在wincc的变量管理里查找添加驱动程序OPC.chn,里面右键---系统参数---LOCAL的某一项里就可以找的到OPC SCOUT里添加的那些变量了,用个输入输出域什么的就可以置数了。

不过这么久了,相信楼主自己都解决了哇。。。

网友B(2011-08-01):
小弟,刚开始学习labview,其中的一个步骤需要将NI OPC SERVER 与PLC通信,现在小弟遇到一个问题:不知道怎么将西门子200的寄存器与OPC标签绑定,望各位大哥指点,小弟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