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交流接触器的问题
(-:澕崽`:-)

楼主(2010-12-04):
为什么同一型号的交流接触器在不同电压下的额定控制功率不一样?比如:CJ20-10型,绝缘电压为690V,当工作在额定220V时他的额定控制功率是2.2KW,当工作在380V时,额定控制功率为4KW,

网友A:
接触器触头的阻值是一样的,在绝缘电压允许的范围内,电压越高则触头经过的电流就越大,允许控制的功率就越大

(-:澕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触器触头的阻值是一样的,在绝缘电压允许的范围内,电压越高则触头经过的电流就越大,允许控制的功率就越大

有点明白,谢谢指导

网友B:
其实接触器的允许电流并未变,无论是220V,还是380V,CJ20-10允许电流都是10A。

10A*380V*1.732*功率因素=4KW左右

10A*220V*1.732*功率因素=2.2KW左右

(-:澕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接触器的允许电流并未变,无论是220V,还是380V,CJ20-10允许电流都是10A。

10A*380V*1.732*功率因素=4KW左右

10A*220V*1.732*功率因素=2.2KW左右

谢谢指导,

在请问那为什么在660V的时候那个控制功率和380V也是一样的呢?

网友B:
更正一下:

从相关样本中查到,接触器在不同的电压工况下运行,允许的工作电流是不同的,电压愈低,允许的工作电流就愈大,反之就愈小。

本人认为,可能是从接触器的寿命方面考虑,当电流相同,电压愈高,由动作时产生的电弧能量就愈大,因此在高电压时,相对允许的电流就适当的小一点。

网友C:
yjig的回答不错。

网友D:
接触器的电流是一定的,比如CJX2-0910的,主触点允许通过小于或等于9A的电流,电压越高电流越小(好像是欧姆定律还是什么定律来,可以算出来.我的理论知识几乎为零),例如一台电机的额定功率是4KW,额定电压380V,那么它的电流大概是

4000÷380×0.85(电机的功率因数)=8.9A,有的电机功率因数可能会低于0.85,我按0.85计算。

还是这台电机4KW,它的额定电压是220V,4000÷220×0.85=15.45A,所有在电压为220V时,它的控制功率只能在2.2KW 左右。

2200÷220×0.85=8.5A.我一直都是这样算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楼上的想法与我开始时的想法一样,感觉上是电流恒定,但查了一下资料,才发现有一点差别。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从接触器的寿命方面考虑,当电流相同,电压愈高,由动作时产生的电弧能量就愈大,因此在高电压时,相对允许的电流就适当的小一点。

1、在低电压范围内,触头可控的电流数,与电压无关,所以电压高控制的功率就大,如3楼的发言;

2、一旦电压超过一定值,触头可控的电流数与电压有关系,电压越高,电流减小,主要是电压高触头分段电流的能力下降,所以,电压高,电流减小,功率不增大,一个样!

网友B:
感觉上,刘志斌的发言比较客观,即考虑了被控设备的,因电压因素使功率增加,又考虑了高压时分断电弧影响。

从相关资料上没查出220V的许可电流,估计与380V的电流一样,仍然是9A。但660V时,因高压时分断电弧影响较大,故电流降为6.6A

网友F:
学习了,一直奇怪,却没有细想。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更正一下:

从相关样本中查到,接触器在不同的电压工况下运行,允许的工作电流是不同的,电压愈低,允许的工作电流就愈大,反之就愈小。

不敢认同上面划线的内容,交流接触器主触头的额定电流是不变的,不会因为电压高低而改变,只是设备的功率会随电压的增高而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