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程序保存问题请教

楼主(2010-12-04):
我把一套PLC程序编号以后,保存时,出现这样的提示“含有未变换梯形图”,由于是初次用三菱的软件编程,还望高手指点,我的初始设置那个地方出错了,还是没有设置,对您的指点本人表示诚挚的谢意!

网友A:
你的梯形图未变换成指令形式。具体是,点程序变换按扭,把梯形图变换成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B:
按下F4将输入的指令变换即可以了。

网友C:
写完的是有阴影的,要转化下再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