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颗线如何控制两台直流电机的正反转(三颗线既包括主电路,也包括控制电路)

楼主(2010-12-04):
3000米井下工具有两台直流电机 用三颗线如何控制两台直流电机的正反转(三颗线既包括主电路,也包括控制电路)

网友A:
楼主:我画了一张图,不知是否复合你的控制要求,控制线在地面接一刀三指开关中间位为空位,1挡接直流电源正极,2档接电源负极,继电器Z1、Z2线圈电压=电源电压,当开关K指向空当时,Z1、Z2承受一半电压,故均处于未吸和状态,电机1、2停,当开关指向1位,Z2得电吸和电机正传,指向空位电机停,指向2位,Z1吸和电机反转。。。

楼主:
感谢二楼的老师  不好意思 是我没说明白 两台电机需要分别控制正反转  互不影响

(-:澕崽`:-)

网友:
感觉你打到一,或者Z1和Z2都会得电,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错了 我在分析下下。。。

网友A:
3楼:当开关打到1挡时,Z1被短路,Z2的上端接电源正极,故Z2得电吸和。当开关打到2挡时,Z2被短路,Z1的下端接电源负极,故Z1得电吸和。

网友A:
楼主:“两台电机需要分别控制正反转”的要求能否说的再详细点,像正常控制二台电机的正反转控制吗?互不关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两台电机需要分别控制正反转”的要求能否说的再详细点,像正常控制二台电机的正反转控制吗?互不关联?

就是两台电机都能自由地单独地正转或反转。

楼主:
两台电机互不影响 分别控制

不好意思 难为朋友们了  由于条件限制  只要3颗线

网友B:
2台电动机共有9种组合。

井下使用9台不同电压整定值的电压继电器,在井上使用一个变压器提供9种不同电压等级的转换开关,就能够解析出来。

一根电源线,一根公共线,一根信号线。注意电机电流在3000m电缆上产生的压降对电压继电器的影响。

把9个电压信号的梯度调节大一些。实际上可能不需要9种电压信号。

如:电源断电,就是2台电动机都停止。

网友C:
一个倒顺开关就解决问题了,不需要那么麻烦。

网友A:
       根据你的二次说明,我设计了如下控制电路,此电路放在井下,控制线可输出6种脉冲数不等的脉冲串,控制版电源的地线与电机电源的负极相连接。

  动作原理说明:
         控制线可输出6种脉冲串,分别代表电机1、2的正反停6种控制状态,其波形见左侧波形图:第一个脉冲的后沿,触发U1A单稳态,使其输出一负脉冲,脉冲宽度大于7个脉冲串的宽度,该脉冲一方面关闭U7D与非门,同时使计数的复位端R-0,在此宽度内,容许4520计数器从0开始加计数,显然电机1正传计数1,电机1反传计数2,电机1停止计数3 ....... 二块4073三输入与门组成译码器,计数器输出0 ,6 个与门输出皆为0。计数器计数为1,U5A门输出为1,其余5门输出为0,计数器计数为2,U5B门输出=1,其余5门输出为0 ……6 个与门的输出分别接40174六D触发器的D0 – D5 数据端,当U1A单稳态输出的负脉冲的后沿正跳沿,触发U1B单稳态,产生脉宽为1S的负脉冲,同时U1A单稳态输出的负脉冲的后沿正跳沿触发40174的CLK控制端,如此时计数器计数为1(即控制线输出电机1正传),使U5A输出=1(即40174的D0=1),使40174的Q0输出=1,Z1接触器得电吸和且自保,电机1正传。U1A单稳态输出的负脉冲结束后输出为1,使计数器4520 复位,使计数输出=0,6个与门输出也皆为0。当U1B单稳态产生脉宽为1S的负脉冲结束后,其后沿正跳,又触发40174的CLK端,使其输出全为0,故40174 的Q0端输出是一个宽度=1S的点动信号。如控制线再输出电机1停止信号时,使计数器计数=2,40174的Q2端输出1S的正脉冲,使继电器J1吸和(1S),其常闭点断开,使Z1断电,电机1停车。其它控制状态与上述雷同就不一一说明。

网友B:
老菜鸟  说的方法可真简单!

需要2组隔离的直流电源,用2个倒顺开关就可以搞定。只是如果直流电机功率大的话,成本可能有点高,但想必电机功率也不还多大。

楼主:
再请教下wyb2866255

能否提供一下脉冲信号发送与接收控制板的产品型号

网友A:
楼主:上面画的控制原理图是根据你提出的要求现设计的,没有现成的产品。如你真的需要,可提出详细技术要求,我可以帮你设计制作,我的邮箱:wyb2866255@163.com

网友D(2012-11-05):
请问 两台12V的直流电机 要8种工作状态 1(正转)2(停止),1(反转)2(停止),1(停止)2(正转),1(停止)2(反转),1(正转)(2正转),1(正转),2(反转),1(反转)2(正转),1(反转)2(反转)。要求一个方向只能旋转360度左右并且要能控制复位到起始状态,有高手请指教下

网友E(2013-01-05):
搞个通讯,别说用三根线,两根线即作为电源线,又作为载波通讯用,控制八百台电机都没问题

网友F(2017-04-07):
引用 网友A:
楼主:上面画的控制原理图是根据你提出的要求现设计的,没有现成的产品。如你真的需要,可提出详细技术要求,我可以帮你设计制作,我的邮箱:网友A@163.com

您说的太专业了,我想问一下两台直流电机共用负极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