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关于S7 200通讯线制作的问题

楼主(2010-12-04):
1、PC机与PLC通讯线制作

RS232口与RS485口通讯是不是就涉及到一个电平转换问题?听说有2种自做的方法:

一种是通过电阻实现电平转换;二种是三极管加偏置电阻实现电平转换;

第三种就是RS232转RS485接口转换器,然后485或232口再出线至PLC或者PC机。

有谁有具体的做法图没,还有就是具体计算电阻的方法?(理论知识都忘记了。。)

2、PLC与触摸屏的通讯线制作

UG221富士触摸屏硬件手册说明上的做法是:

UG221(RS422)                    PLC(RS485)

FG     1    接屏蔽地

SG     7                                  SG                   5

+SD  12(接24)                     TXD/RXD        3

-SD   13(接25)                     TXD/RXD        8

+RD  24

-RD   25

除上述接法挖 UG221 CN1(D25接口)端子中,+RD(24)分别经390欧、220欧电阻到5V(9)端子与-RD(25)端子,SG(7)端子经390欧电阻到-RD(25)端子。(此端为CN1接口内部电阻接法)

以前和师傅做过几个项目,这些线都是自己做的,不过现在忘记了。。记得电阻好象不是选的这么大的啊?

3、PC机与触摸屏通讯电缆制作

UG221的MJ1接口跟RJ45接口差不多似的(肯定不一样的),有人说MJ 8 7 5 端子对应PC机RS232接口的2 3 5端子就行了。

不知道是还不是?没做过。。

网友A:
PC机与触摸屏通讯电缆制作

UG221的MJ1接口跟RJ45接口差不多似的(肯定不一样的),有人说MJ 8 7 5 端子对应PC机RS232接口的2 3 5端子就行了。

应该差不多

有现成的PLC 触摸屏编程电缆

QQ 380311035

网友B:
我专门发过相关的帖子,有需要的话可以去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