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不能和笔记本通讯

楼主(2010-12-04):
我用笔记本和一新S7200PLC通讯正常上下载都可以,用的是pc-ppi电缆

用同一套设备和现在的设备也是同型号的PLC。双击搜索时发现不了PLC

此PLC 变成口和K-TP178通讯正常。。。。我用的软件是v4.0 中文

此中设备上所有的PLC都出现相同问题。。。差不多有20台左右

怀疑是不是厂家在端口上做手脚那??

因急用。。。请各位大侠指点1.2.。

不胜感激,,,,

网友A:
PC/PPI电缆是西门子原装的吗?如果是非原装,往往不支持187.5的波特率,所以可能找不到现在的设备(如果现在的设备设置的波特率都是187.5的话)。

网友B:
是不是存在主站通讯的情况呢?

网友C:
同意一楼的说法,最好用SIEMENS的原装电缆试试或是USB类的再试。另外还有就是你设备中的编程口的波特率设置是多少呀?

网友D:
把通讯窗口中的“搜索所有波特率”勾上,双击右边窗口的“双击刷新”再试。还可以垂启PC再试。

升级软件v4.0 中文 至SP3以上版本。西门子网站有V4.0 SP6升级包供下载。V4.0不支持S7-200CN。

楼主:
pc和新的S7-200 cnPLC cpu 224cn通讯正常上下载都可以。就是和设备上的不可以 ,,,以上方法已经试过还是不可以啊!!

谢谢各位高工指点,,不胜感激啊!

谁能给我流个QQ号方便联系,,,

网友D:
设备上PLC口是空置还是有使用?如果有使用(连触摸屏,网络。。。),那做手脚可能性很小。

楼主:
h谢谢老愚者。s7-200 CPU224 只有一个port0口,,这个端口外界接触摸屏使用正常,,,

不知道怎么解决。。另请教V4.0不支持S7-200CN那么我得新买的s7-200cn怎么可以哪?请指教、、、本人菜鸟,,谢谢!!

楼主:
现在在通讯设置里将设置为:pc adapter(ppi)后可以发现plc了

但是无法点确认---死机。。。

在纯通讯模式下可以看到程序块。数据块,系统快描述

只要点上载下载就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