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32ES不能上传程序问题?!!

楼主(2010-12-05):
请问台达技服:我碰到一个DVP32ES上传程序问题,编程软件可以正常控制PLC运行停止,但是就是通讯不上,无法上传程序到电脑里,为什么?后来,我在PLC运行条件下却能通讯并上传了程序,为什么?(一般电脑调用PLC程序是要首先停止运行PLC的,可是这个PLC却反了,为什么?),希望楼主能确切回复我的疑惑,谢谢!

网友A:
用485口再试试

网友B:
端口有问题,试一下485,两个设备通讯端口需一致

网友C:
呵呵,我一般都是在运行状态下上传与下载的,倒没试过在停止的状态来上传与下载。

网友D:
看com2-485口在编程中有没有用到。

楼主:
COM口被做了手脚,我就是希望台达的客服能解释一下这种情况的原因?!!

网友E:
看一看,得点经验。

网友C:
呵呵 ,等台达客服,难啊

楼主:
这里不是台达的版块么?不是有很多台达的人在这为台达用户服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