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输出问题

楼主(2010-12-05):
我厂有一台西门子S7-200PLC。

在运行三个月后,现在经常突然停止输出,输出灯全不亮。PLC的RUN灯也不亮。在停止输出后还可继续重新启动但过半小时左右又会停止输出。

测量输出端的电源的电压在220-236之间,检查接线端线接触良好没有问题。

请教各位高手怎么解决是什么问题

网友A:
j检查电源板是否损坏,散热是否良好,清理灰尘。

网友B:
时间锁                                                              你可以看看程序

网友C:
一定是编程者在程序中,编写了控制程序运行的时钟,

网友D:
可能是硬件软故障,青灰除尘,更换电源电容试试。

网友E:
PLC系统投入才三个月左右?最好先确认一下该设备款是否完全付清,所描述的故障现象很像某些公司的催款手段。

网友F:
看看程序,模拟运行看看。

网友G:
判断是硬件还是软件:1、将原程序备份;2、下载最简单的程序(自行随便写个程序)运行一段时间;如果没有问题可以肯定是软件问题,反之可能跟硬件或现场的接线有关;曾经遇到过现场传感器接地导致PLC停机。

网友H:
可能是硬件,可能是电源负载太重。

网友I:
赞成ziwei的说法

网友J:
如果输入灯还是亮,估计电源不会坏,还是程序问题大点,可能厂家加了程序锁。

网友K:
引用<输出灯全不亮。PLC的RUN灯也不亮。>

我估计他是什么灯都没有了。基本是电源没有了。如果是STOP灯亮,他会不说吗?应该不会是软件问题。

网友L:
顶楼上   PLC系统投入才三个月左右?最好先确认一下该设备款是否完全付清,所描述的故障现象很像某些公司的催款手段

网友M:
兄弟,这样的问题我也遇到过,我们公司差了人家30万没有付,写程序的给自己留了一张牌,而且弄了很多密码,刚开始连程序都不给我下载…

网友N:
一定是编程者在程序中,编写了控制程序运行的时钟

网友O:
应该是催款锁,我也写过类似的东东!

网友P:
有道理?哈哈哈 hahah

网友Q:
QQ群118928925PLC电气控制技术群

网友R(2011-12-13):
QQ群187703118,欢迎加入哈!

网友R:
本人兼做s7-200、300的编程哈,还有组态王、ifix、WINCC的组态开发哦!而且很便宜,小公司,但已经有很多案例啦!因为价格优惠!要了解就加群187703118

网友S:
催款方式方式,或者是程序自身有问题,考虑的问题出现状态没有涉及到,出现了程序混乱,应该加检查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