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球自控电路图

楼主(2010-12-05):
如图是一个容器的浮球控制电路图,浮球是UQK-02,当液位高时电动机运行,直至液位下降到一定位置。因为现场只有一个防爆按钮,接触器等原件在配电室,容器在按钮附近,我想利用按钮就能解决问题,可是却存在以下问题:1,当打到手动位置时,控制正常;2、当打到自动位置时,液位高时电机自动开启,此时按停止按钮无效。可是,当液位下降到一定值断开触点了电动机还是运转,此时在自动位置按下停止按钮依然能够停机。难道说我的设计方案有问题吗?

楼主:
上图没显示完整,再传一个

楼主:
还是不完整,再来一个,晕

楼主:
这样难道不能实行自动控制液位吗?大家帮忙分析分析,线圈的电压是380V的,另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控制电缆是7芯线,和另一个控制回路是同一根电缆,当把这个回路的空开和保险拿掉时,线路仍然有150V的感应电压;这是不是不能自停止的重要原因

网友A:
可能你的接线有问题,   此时在自动位置按下停止按钮依然能够停机。

说明打到自动时你的手动开关还是闭合的

网友B:
按下图再试一下:

网友C:
现场防爆按钮是停止按钮,还是起、停两个按钮(线路距离);
接触器不能释放的原因,很可能是“150V的感应电压”引起的。

网友B:
还有一种可能:

是线路太长,线路中的电容效应,使停止按钮无效,在接触器线圈上始终存在一定的残余电压,该残余电压能接触器不能释放。

网友D:
是否是你的自动、手动转换开关有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它本身的问题,该断不断。一个是接线的问题。

还有,如图所示,自动控制时是否设备会频繁的启动,再加上一个中间继电器,或者更改一下电路,是否更好一点呢?

网友E:
个人认为很可能是“150V的感应电压”引起的

楼主:
对:莫其麟 关于现场防爆按钮是停止按钮,还是起、停两个按钮(线路距离);
接触器不能释放的原因,很可能是“150V的感应电压”引起的。
内容的回复:

现场的按钮是启动停止都有的LA5821防爆按钮,按钮距离浮球5米远;打到自动位置时,当液位没有达到断开触点的液位时,按停止按钮不停止;当液位下降的到浮球的触点断开时,按停止按钮停止。旋钮开关是两幅触点:一副常开,一副常闭,状态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否是你的自动、手动转换开关有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它本身的问题,该断不断。一个是接线的问题。

还有,如图所示,自动控制时是否设备会频繁的启动,再加上一个中间继电器,或者更改一下电路,是否更好一点呢?

我想就这两根线应该能够解决问题的

网友F:
问:2、当打到自动位置时,液位高时电机自动开启,此时按停止按钮无效。

    液位高时,UQK-02闭合了,短接的停止按钮了,停止按钮还会起作用吗?
 5楼给的图,就能完成这个要求!
   小弟,借花献佛!!
    惭愧!!

网友F:
问:当液位下降到一定值断开触点了电动机还是运转,此时在自动位置按下停止按钮依然能够停机。

  小弟愚见,可能不是残压,如果是残压,如果残压为150V,哪么接触器还会正常吸合吗!!   难道我们不能发现接触器工作不正常吗!!!

      估计,是你线路的事!!!

  当液位低时,UQK-02断开,如电动机还是运转,此时量一下接触器两端的电压,就知是什么原因了!!!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重新画了一幅图,按照这个图就达到了控制的目的;原来的那个图很可能就是自锁触点作的鬼~这次我在自锁触点和浮球回路各串了旋钮开关的才常开和常闭点

楼主:
按照下面的那个图接线就没问题了

网友G(2011-05-13):
这个问题我修过一次,哪个厂的产品我忘了,我看了他的原理图,,,图纸本身有毛病,,,我给他改了几个地方,,效果很好。。。。。。图纸设计原理不对啊,,,呵呵,,你看看厂家给你带的说明,,,电路原理图

网友H:
可以用电子式水位控制器的

网友I:
可以加个延时继电器来个自动停止

网友J:
通过你的描述,应该是手自动转换开关接线或开关本身有问题

网友K:
引用 网友J:
通过你的描述,应该是手自动转换开关接线或开关本身有问题

支持楼上的意见。

还有最后画的是什么图啊?

1。转换开关常闭点单独和自锁串联和原来没多大分别,启动按钮“没人管了”,想通电就通电,管你是手动还是自动。

2。浮球开关就用一对高位接点就行?频繁启动肯定要把水泵累的够呛。

3。150v的电压不管了?

4。现场只有启动、停止按钮,弄什么手动自动转换,意义不大。

网友L:
为什么非用浮球,用膜盒压力表不行吗?加一个继电器,自保走几点起的常闭,低位时继电器得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