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TD1000变频器一运行报E001,是哪部份故障,请教各位大师帮忙!

楼主(2010-12-05):
艾默生TD1000变频器一运行报E001,是哪部份故障,请教各位大师帮忙!开始是上电显示POFF,换了0.47UF电容后显示正常,但一运行报E001。

网友A:
E001      变频器加速运行过电流

加速时间太短
V/F曲线不合适
瞬停发生时对旋转中电机实施再启动
电网电压低
变频器功率太小

延长加速时间
调整V/F曲线并调整转矩提升量
将启动方式F21设置为转速跟踪再启动功能
检查输入电源
选用功率等级大的变频器

楼主:
空机试机,一运行报E001,是哪问题呀

楼主:
我也遇到这问题呀,到现在还没解决,请知道问题的大师指点指点,小弟感激不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