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2010-12-07-工控擂台-在设计和使用电气产品时,为什么要考虑海拔高度的影响

楼主(2010-12-05):
在设计和使用电气产品时,为什么要考虑海拔高度的影响

网友A:
电气设备、装置、器件等(尤其是低压电器)在工作时都会因为其自身结构存在电阻从而在有电流流经时产生热量,这是电流固有的电热效应。为保证设备、装置、器件等的安全、可靠、准确地运行,有必要对电热效应进行限制,通常可以加强散热和自然空冷等方式散热保持工作温升不超标,同时对电气产品的工作环境作了规定,海拔高度就是工作环境规定的具体体现。因为自然散热情况下,散热强度与散热速率都与空气温度和空气密度、空气比热容大小有关,而不同海拔高度的空气稀薄程度差异较为明显,这直接影响空气的密度、空气比热容,对于散热效果属于不确定影响因子,因此有必要对海拔高度进行限制。通常认为低于海拔1000米时,电气设备可以按照正常额定容量使用;达到海拔1000米时按照每升高1000米要降低一个容量等级使用,以确保电气设备安全可靠运行。

网友B:
随着海拔高度的增加,大气的压力下降,空气密度和湿度相应地减少,其特征为:a、空气压力或空气密度较低;b、空气温度较低,温度变化较大;c、空气绝对湿度较小;d、大阳辐射照度较高;e、降水量较少;f、年大风日多;g、土壤温度较低,且冻结期长。这些特征对电工产品性能有下面四大影响规律,列出如下:
1、空气压力或空气密度降低的影响
1)对绝缘介质强度的影响
  空气压力或空气密度的降低,引起外绝缘强度的降低。在海拔至5000m范围内,每升高1000m,即平均气压每降低7.7~10.5kPa,外绝缘强度降低8%~13%.
2)对电气间隙击穿电压的影响  对于设计定型的产品,由于其电气间隙已经固定,随空气压力的降低,其击穿电压也下降.为了保证产品在高原环境使用时有足够的耐击穿能力,必须增大电气间隙.高原用电工产品的电气间隙可按下表进行修正.

3)对电晕及放电电压的影响
a、高海拔低气压使高压电机的局部放电起始电压降低,电晕起始电压降低,电晕腐蚀严重;
b、高海拔低气压使电力电容器内部气压下降,导致局部放电起始电压降低;
c、高海拔低气压使避雷器内腔电压降低,导致工频放电电压降低。
4)对开关电器灭弧性能的影响
空气压力或空气密度的降低使空气介质灭弧的开关电器灭弧性能降低,通断能力下降和电寿命缩短。a)、直流电弧的燃弧时间随海拔升高或气压降低而延长;b)、直流与交流电弧的飞弧距离随海拔升高或气压降低而增加。
5)对介质冷却效应,即产品温升的影响
空气压力或空气密度的降低引起空气介质冷却效应的降低。对于以自然对流、强迫通风或空气散热器为主要散热方式的电工产品,由于散热能力的下降,温升增加。在海拔至5000m范围内,每升高1000m,即平均气压每降低7.7~10.5kPa,温升增加3%~10%.
a、 静止电器的温升随海拔升高的增高率,每100m一般在0.4K以内,但对高发热电器,如电炉、电阻器、电焊机等电器,温升随海拔升高的增高率,每100m达到2K以上。
b、 电力变压器温升随海拔的增高与冷却方式有关,其增加率每100m为:油浸自冷,额定温升的0.4%;干式自冷,额定温升的0.5%;油浸强迫风冷,额定温升的0.6%;干式强迫风冷,额定温升的1.0%;
c、 电机的温升随海拔升高的增高率每100m为额定温升的1%。
6)对产品机械结构和密封的影响
a、引起低密度、低浓度、多孔性材料(例如:电工绝缘材料、隔热材料等)的物理和化学性质的变化;
b、润滑剂的蒸发及塑料制品中增塑剂的挥发加速;
c、由于内外压力差的增大,气体或液体易从密封容器中泄漏或泄露率增大,有密封要求的电工产品,间接影响到电气性能;
d、引起受压容器所承受压力的变化,导致受压容器容易破裂。
2、空气温度降低及温度变化(包括日温差)增大的影响
1)高原环境空气温度对产品温升的补偿
  平均空气温度和最高空气温度均随海拔升高而降低,电工绝缘材料的热老化寿命决定于平均空气温度。高原环境空气温度的降低可以部分或全部补偿因气压降低而引起电工产品运行中温升的增加。环境空气温度的补偿值为0.5K/hm。
2)日温差或温度变化对产品结构的影响
  高原空气温度的日温差大。较大的温度变化使产品外壳容易变形、龟裂,密封结构容易破裂。
3、空气绝对湿度减小的影响

1)、绝对湿度对外绝缘强度的影响
  平均绝对湿度随海拔升高而降低。绝对湿度降低时,电工产品的外绝缘强度降低,因此要考虑工频放电电压与冲击闪络电压的湿度修正。
  湿度修正以零海拔时的平均绝对湿度:11g/m3为基准,具体修正按GB311.2中有关规定。
2)、绝对湿度对电机换向及炭刷磨损的影响
  绝对湿度的降低使换向器电机的换向火花增大,同时使电机炭刷的磨损率增加。
4、太阳辐射照度,包括紫外线辐射照度增加的影响
1)高原热辐射增加的影响
  海拔5000m时最大太阳辐射度为低海拔时相应值的1.25倍,热辐射对物体起加热作用。对于户外用电工产品,太阳热辐射的增加引起较大的表面附加温升,降低有机绝缘材料的材质性能,使材料变形,产生机械热应力等影响。
2)高原紫外线辐射增加的影响
  紫外线辐射照度随海拔升高的增加率比太阳总辐射照度的增加率大得多,海拔3000m时已达低海拔时相应值的2倍。紫外线引起有机绝缘材料的加速老化,使空气容易电离而导致外绝缘强度和电晕起始电压降低。
  从上述四大影响看出,高、低压成套开关设备使用在高原环境上的设计应该减低这些影响,提高绝缘配合,同时增大电气间隙,在选择材料上和器件上综合考虑,从结构设计和选择高原型器件入手,解决相关技术问题,其主要实现手段就是要从产品设计层面考虑。

网友C:
高海拔对电气设备主要的影响是绝缘和温升两方面。可以从两个方面思考:
     1、海拔高了后,容易放电,因此绝缘等级要升高

         2 由于空气稀薄,对于空气冷却的部件散热降低,因此要降低功率使用,这个要根据具体的海拔和散热条件进行计算。

对不同的电气设备影响的侧重点不同,因此设计时侧重点不同。

一、高压开关设备

海拔升高,气压降低,空气的绝缘强度减弱,使电器外绝缘降低而对内绝缘影响很小。由于设备的出厂试验是在正常海拔地点进行的,因此,根据IEC出版物694对于开关设备以其额定工频耐压值和额定脉冲耐压值来鉴定绝缘能力,对于使用地点超过1000M以上时,应作适当的校正。对于10KV开关柜来说,其额定电压为12KV;额定工频耐压值(有效值)为32KV(对隔离距离)和28KV(各相之间及对地);额定脉冲耐压值(峰值)为85KV(对隔离距离)和75KV(各相之间及对地)。而随着海拔的升高,空气密度降低,散热条件变差,会使高压电器在运行中温升增加,但空气温度随海拔高度的增加而逐渐降低,基本可以补偿由海拔升高对电器温升的影响。 但对于阀式避雷器来说,情况就较为复杂。由于避雷器自身并不密封,其阀片的间距不可调,因此其火花间隙的放电电压易受空气密度的影响,所以应向设备厂商注明海拔高度,或使用高压型阀式避雷器。

 二、干式变压器

环氧树脂干式变压器,国家标准关于以上两个因素有着明确的校正方法。根据GB6450)《干式变压器》中第3.2.3条和4.2条的规定,对于在超过1000M海拔处运行,并在正常海拔进行试验的变压器,其温升限值应相应递减,超过1000M海拔部分以第500M为一级,温升限值接自冷变压器2.5%、风冷变压器5%减小;额定短时工频耐受电压值同时增加6.25%。

三、低压电气设备

对于低压电气设备,情况要稍好一些。根据JB/Z0103-11标准及科研部门的调查研究,现有普通型低压电器在高原地区的使用如下:
       1、温度:现有一般低压电器产品,使用于高原地区时,其动、静触头和导电体以及线圈等部分的温度随海拔高度的增加而递增。其温升递增率为海拔每升高100M,温升增加0.1-0.5K,但大多数产品均小于0.4K。而高原 地区气温随海拔高度的增加而降低,其递减率为海拔每升高100M,气温降低足够补偿由海拔升高对电器温升的影响。因此,低压电器的额定电流值可以保持不变,对于连续工作的大发热量电器,可适当降低电源等级使用。
      2、绝缘耐压:普通型低压电器在海拔2500米时仍有60%的耐压裕度,且通过对国产常用继电器与转换开关等的试验表明,在海拔4000M及以下地区,均可在其额定电压下正常运行。
      3、动作特性:海拔升高时,双金属片热继电器和熔断器的动作特性有少许变化,但在海拔4000M下时,均在其技术条件规定的特性曲线"带"范围内RTO等国产常用熔断器的熔化特性最大偏差均在容许偏差的50%以内。而国产常用热继电器的动作稳定性较好,其动作时间随海拔升高有显著缩短,根据不同的型号,分别为正常动作时间和40%-73%。也可在现场调节电流整定值,使其动作特性满足要求。通过对低压熔断器非线性的环境温度对时间-电流特性曲线研究表明,熔体的载流能力在同样的较小的过载电流倍数情况下(即轻过载)熔断时间随环境温度减小而增加,在20度以下时,变化的程度则更大;而在同样的较大的过载电流倍数情况下(即短路保护时),熔断时间随环境温度的变化可不作考虑。因此,在高原地区的使用熔断器开关作为配电线路的过载与短路保护时,其上下级之间的选择性应特别加以考虑。在采用低压断路器时,应留有一定的断路与工作余量。由此可见,熔断器在高原的使用环境下可靠性和保护特性更为理想。

网友D:
谢谢楼主了!长见识啊!

网友E:
本来想说两句的,结果看到楼上都说得差不多了。我就不献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 空气压力或空气密度的降低,引起外绝缘强度的降低。……
不明白外绝缘强度为什么会降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B:
……,随空气压力的降低,其击穿电压也下降.为了保证产品在高原环境使用时有足够的耐击穿能力,必须增大电气间隙.……

1、不理解,击穿就是空气电离击穿,空气压力的降低,应该不容易击穿,击穿电压应该上升,怎么会击穿电压也下降呢?;

2、真空断路器的原理与此相反?

网友B:
引用 网友B:
…… 空气压力或空气密度的降低使空气介质灭弧的开关电器灭弧性能降低,通断能力下降和电寿命缩短。……
真空灭弧的原理错了???

网友F:
在海拔超过2000米的地区,设计和使用电气产品应注意:

1,海拔高了后,容易放电,因此绝缘等级要升高。

2,由于空气稀薄,对于空气冷却的部件散热降低,因此要降低功率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海拔高了后,容易放电,……

为什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本来想说两句的,结果看到楼上都说得差不多了。我就不献丑了。。。。。。这里人才济济啊。

网友H:
高海拔,空气密度降低,空气散热能力降低。

高海拔,空气密度降低,通过空气泄放电荷能力降低,容易积累电荷,易造成局部放电,起晕电压降低。

网友A:
引用 网友H:

。。。。高海拔,空气密度降低,通过空气泄放电荷能力降低,容易积累电荷,易造成局部放电,起晕电压降低。

高海拔,空气密度降低不假,关键是这种地区通常空气湿度低,干燥的空气环境才是电荷持续积累不宜泄放的原因

网友I:
根据科研部门的调查研究,对于现有普通型低压电器在高原地区的使用如下:

(1) 温度.现有的一般低压电器产品,使用于高原地区时其动、静触头,导电体以及线圈等部分的温升随海拔高度的增加而递增,其温升递增率为海拔每升高100m, 温升增加0.1~0.5℃,但大多数产品均小于0.4℃.而高原地区气温随海拔的增加而降低,其递减率为海拔每升高100m,气温降低0.5℃.所以气温降低足够补偿由海拔升高对电器温升的影响,因此低压电器的额定电流值可以保持不变.对于连续工作的发热量大的电器,可适当降低电流等级使用.

(2) 绝缘耐压.由于普通型低压电器在海拔2500 m时仍有60%的耐压裕度,而且通过国产常用的继电器与转换开关等的试验表明,在海拔4000 m及以下地区,均可在其额定电压下正常运行.

(3) 动作特性.海拔升高时双金属片热继电器和熔断器的动作特性有少许变化,但在海拔4000 m以下时,均在其技术条件规定的特性曲线带范围内.国产常用热继电器的动作稳定性较好,其动作时间随海拔升高有显著缩短,根据不同的型号,分别为正常动作时间的40%~70%.但可在现场调节电流整定值,使其动作特性满足要求.

网友J:
海拔高了,气压、温度和湿度都不同,会产生散热和冷凝的问题,所以海拔2000m以上须考虑降容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K:
……造福人类

永动机,一种奢想…

网友L: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一般不超过2000米
超过的话
空气稀薄,大气压力降低,降低电气间隙, 容易击穿
容易发生凝露,降低爬电距离主要是空气的冷却作用和介电强度会随着海拔的增加而下降。
比如说,低压电器在进行产品断开触头间的介电性能试验时,在海平面高度试验电压要求18.5kV,200m时要求18.1kV,500m时要求17.5kV,1000m时要求16.7kV,2000m时要求15kV。(以上参数是针对电器产品的额定冲击耐受电压为12kV来说的,在海拔2000m时的气压以80kPa为参照)
从以上参数可以看出,随着海拔的增加,产品介电性能考核的指标都下调了。因此,若超过海拔2000m,产品用户就得与制造商协商,充分考虑熄弧和绝缘的影响了。通常情况超过海拔2000m电器降低容量使用。

网友M:
我想与电子产品的制造工艺有关,有的电子产品的制造工艺要求简单所以对其使用条件就有限制,而各种航空、航天电子器件的质量要比普通的电子产品强的多,其适应的环境也很广泛。

网友N:
对于一个固定间隙,绝缘击穿电压随大气压力降低,大气压力降低到一定程度后击穿电压开始急剧增加(这个结论有实验依据,网上找得到)。但即使4000米的海拔也未达到击穿电压开始上升的气压值,因此实际使用时分断能力随海拔增加而降低,估计在空间站外面使用时所有电气元件的绝缘会变得非常好。

电气元件分断能力具体的降容系数随元件的分断原理不同而有区别,接触器和断路器不一样,普通型断路器和限流型断路器又不一样。

下面有些好些年前关于电流和电压降容的老外产品数据,供参考:

由于环境温度随海拔增加而降低,老外的产品说明书对在4000米以下工作的电气设备额定工作电流降容很小,对于3000米海拔降容系数(西门子1;ABB为0.98;施耐德为0.99;GE为0.93),4000米海拔(西门子为1,ABB为0.93,施耐德为0.96)。

海拔对电压影响较大,老外的低压电气元件,在3000米海拔最大工作电压:ABB为600V,施耐德为590V,在4000米海拔:ABB为500V,施耐德为520V。但对常用的380 /400 V的额定工作电压,并未超过相应额定绝缘电压,故不必降低使用电压。

网友O:
向各位老大学习

网友P:
一般电气件使用规定:海拔不超过2000米,因为随着海拔高度的增加,大气的压力下降,空气密度和湿度相应地减少,使空气间隙和瓷绝缘的放电特性下降,影响电气设备的外绝缘(指暴露于空气中的绝缘)强度。海拔高度关系到1:电气件的耐压程度 2:发热器件的散热程度 3:电气件的低温工作情况 4:电气件和电缆的绝缘程度 5:电气件的受干扰程度。

简单说:高海拔对电气设备主要的影响是绝缘和温升两方面。对不同的电气设备影响的侧重点不同。简单点说就是海拔升高后空气中的比湿增大,电气设备的外绝缘性能下降和温升增加(影响导体导电性能),使电气设备的总体性能下降,也容易造成电气设备老化。

所以设计和使用电气产品时,一定要考虑海拔高度的影响(一般都需要降容使用)。

网友Q:
大家都总结的不错,我简单总结一下几点,相互学习:

一般海拔超过2000米对电器有较大的影响,主要为:

  第一, 海拔升高,空气密度下降,散热条件变坏,所以产品要降容使用,操作系统要强化。

  第二, 空气密度降低,耐压强度下降,在爬电距离和电器间隙不变的情况下,产品的额定电压和绝缘电压要降低。

  第三, 空气密度降低产品承受过电压的能力降低,灭弧能力下降,产品的分断能力要降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空气压力或空气密度的降低,引起外绝缘强度的降低。……
不明白外绝缘强度为什么会降低?

据说刘工是搞教育的,应该知道
随着空气密度(气压)降低,空气击穿电压峰值也随之降低,因此电气设备外绝缘强度也随之降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B:
……,随空气压力的降低,其击穿电压也下降.为了保证产品在高原环境使用时有足够的耐击穿能力,必须增大电气间隙.……

1、不理解,击穿就是空气电离击穿,空气压力的降低,应该不容易击穿,击穿电压应该上升,怎么会击穿电压也下降呢?;

2、真空断路器的原理与此相反?

      刘工质问的非常好, 一般我们说的电气设备绝缘强度是指电气设备在工作大气环境下,大气分子的碰撞游离导致的大气击穿放电对电气设备的影响,而真空断路器工作原理是因为真空不存在导电介质,在真空断路器中,气体非常稀薄,气体分子的自由行程相对较大,发生相互碰撞的几率很小,因此,碰撞游离已经不是真空间隙击穿的主要原因啦,在高强电场作用下由电极析出的金属质点才是引起真空间隙击穿、绝缘破坏的主要因素。

       这也许正印证了马克思同志的关于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辩证关系吧。

网友B:
工控擂台嘛,建议大家都能像刘工这样提出不同的意见,通过交流相互探讨,相互学习,毕竟每个人掌握的知识都会有一定的局限性,甚至有错误的观点。

网友R:
海拔高度对电气系统的影响:

1、在海拔5000m范围内,海拔每升高l000m,平均气压降低7.7~lO.5kPa,电气外绝缘强度降低8%~3%。这样的气候条件下将使电气设备的绝缘强度明显降低,击穿电压也会下降。而高海拔地区空气密度严重降低,使得空气对电气拉弧能量及热能的吸收能力明显减弱,电弧离子扩散浓度增加,直流电弧的燃弧时间延长,飞弧距离增加,容易使直流电机的换向器因环火而烧损。另外,接触器、断路器等有触点电器的电气分断能力也将严重下降。

2、电机电器的温升问题由于空气压力或空气密度的降低引起空气介质冷却效应的降低,对于以自然对流、强迫通风或空气散热为主要散热方式的电器将产生严重影响。相关的高原研究报告表明:在海拔5000m范围内,每升高l000m,平均气压降低7.7~10.5kPa,温升增加3%一10%。因此,牵引电机、整流柜及接触器等电器将受到严重影响。

3、 高海拔下湿度对电机电器的影响平均绝对湿度随海拔升高而降低,绝对湿度降低时,导体表面更容易积攒电荷,导致更容易发生电晕,变相降低绝缘性能。因此,需考虑工频放电电压与冲击闪络电压的湿度修正。

4、高温差、低气温极易造成非金属电气件及导线的变形、龟裂及密封破坏,使电器提前老化,电气可靠性及寿命明显降低;而一45℃的低温环境也将使微机、液晶类显示器及仪表等无法正常工作。

5、强风沙及雷电对电气系统的影响:据青藏铁路的相关研究报告介绍,铁路沿线年2006iE平均大风日数100余天,雷暴日数68~82天,强风沙极易使电器的机械部件磨损加剧,使运转部件出现卡滞现象,降低电气系统的可靠性;而雷电也会给微机、安全行车设备等电子设备造成致命损坏,引发安全事故。

6、高原环境下的电气维护与人员保障问题。在高原环境下,低气压及高原缺氧会使人出现头痛、胸闷等高原反应,使人的工作能力严重下降,甚至出现脑积水等严重疾病,这就需要电气系统拥有更好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为什么气压降低气体绝缘性能会降低呢?

这个就要先从电弧说起。

电弧大致说来可分两种:气体电弧和真空电弧。

1、气体电弧:

电弧或弧光放电是气体放电的一种形式。放电在性质上和外观上是各种各样的。在正常状态下,气体有良好的电气绝缘性能。但当在气体间隙的两端加上足够强的电场时,就可以引起电流通过气体,这种现象称为放电。

放电现象与气体的种类和压强、电极的材料和几何形状、两极间的距离以及加在间隙两端的电压等因素有关。例如在正常状态下,给气体间隙两端的电极加电压到一定程度时,空气中游离的电子在电场作用下高速运动,与气体分子碰撞后产生较多的电子和离子。新生的电子和离子又同中性原子碰撞,产生更多的电子和离子,使气体开始发光,两电极变为炽热,电流迅速增大。这种性质上的转变称为气体间隙的击穿,其所需的电压称为击穿电压。这时,由于电场的支持,放电并不停止,故称为自持放电。电弧则是气体自持放电的一种形式。电弧具有电流密度大和阴极电位降低的特点。

2、真空电弧:

在真空环境中,气体非常稀薄,真空度高于 1.33x10-2Pa 时气体分子极少。在1.33x10-2Pa 的真空中,每立方厘米空间中含有的气体分子数仅为标准大气压环境下的千万分之一。在这样稀薄的气体中即使真空间隙中存在电子,它们从一个电极飞向另一个电极时,也很少有机会与气体分子碰撞造成真空间隙的电击穿。

真空中电极间电弧是这样产生的:当触头行将分离前,触头上原先施加的接触压力开始减弱,动静触头间的接触电阻开始增大,由于负荷电流的作用,发热量增加。在触头刚要分离瞬间,动静触头之间仅靠几个尖峰联系着,此时负荷电流将密集收缩到这几个尖峰桥上,接触电阻急剧增大,同时电流密度又剧增,导致发热温度迅速提高,致使触头表面金属产生蒸发。同时微小的触头距离下也会形成极高的电场强度,造成强烈的场致发射,间隙击穿,继而形成真空电弧。真空电弧一旦形成,就会出现电流密度在104A/cm2 以上的阴极斑点,使阴极表面局部区域的金属不断熔化和蒸发,以维持真空电弧。在电弧熄灭后,电极之间与电极周围的金属蒸气迅速扩散,密度快速下降直到零,触头间恢复高真空绝缘状态。

可知在气压增大的时候气体分子势能增大,游离电子要与气体分子碰撞和产生电子和离子就需要更大的动能,要有更大的动能就需要更大的电场,所以气压越大越不容易电离,气压越小越容易电离。但是这里气压减小的时候就有一个介点,当气压下降时气体分子密度也在下降,当起密度小于一定值时,已经失去连动激发的能力,变不能产生气体电弧了,这时候变以真空电弧的方式为主。

网友S:
一般电动机的正常使用环境温度为-5至40度,并且所在地应在海拔1000米以下。海拔对电机的效率影响不大。海拔对电机的功率有较大影响,由于海拔高,空气稀薄,转子和定子之间的间隙的导磁能力差,直接影响到电机的额定功率输出。电机带动负荷的能力减小,同时发热量也增大,从而引起效率降低。
高海拔地区使用的变压器主要考虑两点,满足这两点就可用于高海拔地区使用。
1、外绝缘间隙,也就是套管和套管之间的距离,GB1094.3-2003规定,海拔大于1000米后,随着海拔高度的增加,要逐步加大套管间距;
2、温升,GB1094.2规定,海拔大于1000米后,随着海拔高度的增加,要逐步降低温升值。

网友T:
其实高海拔还需要考虑湿度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南方的高海拔地区。不仅有楼上各位需要注意的问题,湿度更加需要注意。由于湿气无孔不入,密封效果也不能将可能的问题排除在外,经常除湿也是必须的。湿度对于大型室外器件的控制板要求更加严格,首先涂覆是必须的,允许凝露,允许气温变化大(气温变化的,凝露是最容易产生)。

网友U:
长见识,学习了.........

楼主:
20MP获得者:hh_clei                     陈石头

10MP获得者:topkingjun              PistoN

                         yukj                            老愚者

                         lyc19730508           Smile

20积分获得者:tclwzy                  云锋

                            cqu_rockwell       cqu_rockwell
                             张立旺                   yipin

                              qicuie310            壮壮

                               lyc19730508      Smile

网友V:
各位很厉害啊,向各位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