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枢电压反馈与测速电机反馈的优缺点?

楼主(2010-12-05):
590c速度环中电枢电压反馈与测速电机反馈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A:
测速反馈可弱磁而电压反馈无,所以使用测速反馈最高转速比电压反馈要高,

网友A:
但测速反馈由于有连续器,多是尼龙齿轮连接,所以会有打滑或连接不良的情况造成反馈故障,所以某种意义上它又是多个香炉多个鬼。

网友B(2011-01-27):
用测速反馈在弱磁的状态下也可以精确的测出电机的转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测速反馈在弱磁的状态下也可以精确的测出电机的转速!

顶!这是要点。另外控制精度上电枢电压反馈不如测速发电机反馈的。但前者有个引出就是可以方便于实现直流调速系统的挖土机特性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