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器怪问题

楼主(2010-12-05):
我车间有一AB软启动器+接触器旁路,在启动过程中,一切换的接触器,接触器一吸合就断开,不能正常运行。后将故障先拆下,能正常启动,后来停机,将报警线接上,未改任何参数,又能正常启动了,不知何故?

网友A:
检查一下切换条件。

网友B:
看楼主说的过程,估计是切换接触器的接线松动虚接了,一切换遇到震动断开,再次安装是安装好了故一切正常

楼主:
关键是4个软启动器切换都出现同样的问题,而且还不是同一个点控制,使s7-300通过四个点来控制,我们只接加24v,接触器能吸合,后拆下报警线就正常启动了,然后接上报警线,一切又恢复正常了

网友C:
“接触器一吸合就断开”,保护电路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