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人机或PLC能不能读写欧母龙E5CZ温控器

楼主(2010-12-05):
三菱人机GT1275有两个通讯口,PLC采用FX2N系列,计划要与三菱变频器和欧母龙E5CZ温控器连接,不知道可不可行,用什么方案比较好,据说GT1575可以直接读写部分欧母龙温控器

网友A:
GT1575可以直接连温控器,还可以同时练PLC,找个触摸屏的连接手册看下

网友B:
可以直接连接OMRON的温度仪表,采用RS485

网友C:
可以直接连接,PLC采用RS232,温度表采用RS485

网友D:
加个E53-AZ01(RS232)或E53-AZ03(RS485)

楼主:
有没有人能提供一个手册下载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