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S7-200组网的问题

楼主(2010-12-05):
请教一个关于S7-200的问题,现有多台S7-200 224 PLC,每台都配有自己的TD200,请问要把他们连接起来实现远程监控该用什么方案好呢?我考虑了两个方案,请高手给指点一下那种经济可靠,难点又在哪里呢。谢谢!

1、是否可以通过PROFIbus连接器(带编程口)将TD200接在编程口,CPU则直接相连?

2、增加扩展通讯模块(PLC上只有一个口),但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模块最经济。

另外,还有几台S7-200 224 PLC是与威伦的触摸屏(485)通讯的,该用什么方法接入网络呢?

网友A:
em277接入网络

楼主:
EM277的价格大约多少呢?

网友B:
可以考虑使用EM277,上位机相对应的要增加CP5611卡;

或EM243组网,上位机只需要有以太网接口就行,当然还需要交换机

网友C:
怎么个远程监控法,你说清楚点。。

网友C:
多台西门子200的PLC组网,用PPI协议最经济,方便。不用添加任何东西。

网友D:
所有PLC都用以太网模块来连接,包括威伦的触摸屏的PLC,这样一个做客户端,其他的PLC做服务器,PLC之间就可以相互通讯了。QQ;390181753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有PLC都用以太网模块来连接,包括威伦的触摸屏的PLC,这样一个做客户端,其他的PLC做服务器,PLC之间就可以相互通讯了。QQ;390181753

以太网布线也太恐怖了点,而且模块价格也不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个远程监控法,你说清楚点。。

也就是远程可以读取、写入PLC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使用EM277,上位机相对应的要增加CP5611卡;

或EM243组网,上位机只需要有以太网接口就行,当然还需要交换机

以太网模块价格好像更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台西门子200的PLC组网,用PPI协议最经济,方便。不用添加任何东西。

但是224 PLC只有一个接口,而且还要连接TD200,再组网。这样一来网络的稳定性及可行性到底怎么样呢?

网友E:
如果需要通信的数据量少,可以把PLC换成224XP的,两个通信口,一个同TD200通信,一个进行利用软件中-工具-指令向导中的NETR/NETW指令进行读取,直接用PPI电缆连接上位机

网友F:
几个带TD200可以组成PPI网络,可以使用单通讯口的224。TD200不用占PLC的通讯口,只需将几个TD200接入网络即可。这也是西门子屏(或文本)的 唯一 优点。

网友F:
几台S7-200 224 PLC是与威伦的触摸屏(485)通讯的,该用什么方法接入网络呢?

一般只能改为有2个通讯口的226或224XP。

如果既要用S7-200 224 ,又要用威伦的触摸屏,还要组网,当然有办法,只是划不来。

网友G(2014-08-14):
果断北辰BCNet桥接型模块啊,直接插在485口上,威纶触摸屏再插到BCNet的扩展口上。BCNet以太网口接入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