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台达14SSPLC通讯扩展模块的问题

楼主(2010-12-06):
请教一个关于台达14SSPLC通讯扩展模块的问题,为了使多台14SSPLC组网,应该使用哪种模块?Devicenet、DP、CAN?现有14SS的两个通讯口都已被占用,一个连接TP04了,一个连变频器了。

1、初步考虑用DeviceNet扩展模块,但是传送数据好像相当麻烦,而且每次只能4字节(不知说的对不对);DP及CAN模块价格不菲啊,特别是DP模块;

2、增加模拟量模块将变频器改为模拟量驱动,使用RS485组网,但不知网络可靠性如何?

3、使用触摸屏更换现有TP04,然后通过触摸屏组网,但触摸屏的成本也不小啊!

请高手指点一下究竟该用哪种方案最经济可靠呢?谢谢!

网友A:
可以采用IFD9502連接14SS主機。

网友B:
权威人士说的就是不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采用IFD9502連接14SS主機。

IFD9502也需要占用通讯口啊,关键是2个通讯口都被占用了啊。

楼主:
另外,如果增加模拟量模块再使用IFD9502的话价格跟DP模块也差不多了。

网友A:
那你可以使用DVPDT01-S,然后采用分时传送的方式来实现多字节传送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可以使用DVPDT01-S,然后采用分时传送的方式来实现多字节传送功能!

请问能给我提供一个使用DT01-s分时传送的例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