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高手请教: 监控界面按钮无法通过OPC向PLC寄存器置数?

楼主(2010-12-06):
监控软件无法通过OPC向PLC寄存器置数,但是可以读寄存器的状态,但通过OPC SCOUT或者是WINCC(不采用OPC方式)都可以向寄存器置数,哪位高手大侠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我猜测 监控软件是不是引用时,数据类型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