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如何做弹出窗口画面和按钮确定

楼主(2010-12-06):
ifix如何做弹出窗口画面,还有就是按钮我要做成点击开和关要怎么做?第一次接触ifix还在研究中,望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先找本154看看 或者可以买老钱的教程学习学习

网友B:
运行演示工程,在编辑状态下点选编辑脚本。里面有详细的代码

网友C:
编辑脚本,在当前画面里(左面的系统树里)新建窗体!!然后在运行画面里加一个按纽,对这个按纽编辑脚本以调用这个窗体,比如窗体的名称是SSS,调用语句为SSS.SHOW

网友D:
虚拟仪表控件 www.beaugaug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