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UVW相的混合编码器伺服电机与只带ABZ相伺服电机调试区别

楼主(2010-12-06):
大家好!我做伺服驱动时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不知道哪位大侠能给解答一下!我调伺服驱动器时,我用只带ABZ相编码器的伺服电机调试时,电机可以运转!但是我用一个带ABZ UVW的混合编码器的电机调试时,我只用其中的ABZ相,电机运转不起来!我想问一下,这两种情况的电机调试时有什么区别呢?先谢过大家!

网友A:
能确认只带ABZ相的编码器不是所谓的省线式编码器吗?如果不幸言中的话,则只用带ABZ UVW的编码器的ABZ的话,无法提供初始电角度相位,电机自然无法转起来。

不妨参考帖子《伺服电机编码器与转子磁极相位对齐方式[原创]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810/2008100512121600001-1.shtml

楼主:
波恩老师,您好!我用的只带ABZ相的编码器就是省线式编码器,但是我只用带ABZ UVW的编码器的ABZ的话,我控制时也用省线式的控制方法:先给它提供个初始电角度相位,这样不可以吗?

网友B:
小声的问一句:什么叫省线式编码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波恩老师,您好!我用的只带ABZ相的编码器就是省线式编码器,但是我只用带ABZ UVW的编码器的ABZ的话,我控制时也用省线式的控制方法:先给它提供个初始电角度相位,这样不可以吗?

能确保给它的初始电角度正确吗?

网友A:
省线式编码器是一种带UVW换相信号的增量编码器,只不过省掉了3对差分线,把UVW信号分别复用在ABZ上,只在上电伊始的百十毫秒中给出UVW信息,所以这种编码器也可以给出相对正确的初始电角度,以后就只有ABZ了。

楼主:
用省线式编码器控制时,控制方法是不是开始时先给定了一个90°的电角度,先让电机转到这个角度,然后进行准确的矢量控制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呢?我用带UVW的编码器时,也用这种方法可以吗?

网友A:
不是!

省线式编码器在上电伊始可以给出UVW相位,伺服根据这个相位给出初始电角度。这一点与带UVW的增量式编码器的相位初始化方法一样。

楼主:
对:波恩 关于

不是!

省线式编码器在上电伊始可以给出UVW相位,伺服根据这个相位给出初始电角度。这一点与带UVW的增量式编码器的相位初始化方法一样。

谢谢波恩老师!

内容的回复:

网友C:
国产伺服电机的编码器大都单独有UVW 寻相信号,与省线式相比实现的功能和效果是一样的, 但焊线确实麻烦些。 希望我们的伺服厂家再努努力呀

网友A:
这没什么努力不努力的,成本使然。就算是欧美,也是增量,绝对长期并行。

网友D:
请问波恩,我手头有个9线的增量式编码器,除了A,B,Z,U,V,W,VCC,GND 8线外,剩下一根是什么线?谢谢

网友E:
查下编码器说明,可能是屏蔽!

网友A:
如果没说明书,就按楼上的提示查查。

网友F(2013-09-29):
挺好的,这样讨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