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报过流故障

楼主(2010-12-06):
一台ACS800-1-0070-P901的变频器用在装卸桥的小车上,带两台22KW额定电流50A额定转速700转/分的电机,工作场所需要频繁启停、反转,总是报过流是怎么回事?选台容量大的变频器能避免报过流么?我20.03参数设的是最大164A,99组的参数设为44KW,100A,PID参数由23.06 Autotune自动设定。

网友A:
把加速时间调长一点试试

网友B:
这个现象可以排除你的变频器本身硬件的故障。

你这个装置是否带编码器,如果有,请检查编码器信号是否受到干扰,一般这种信号线要用双绞双屏蔽线,且在靠近变频器端接地,电机侧不要接地。如果没有,请检查变频器在启动时的负载是否很大,加减速时间是否太短,还有可以脱开电机,重新做一个标准辨识。你有DRIVEWINDOW的话,可以监控下电流。

网友C:
延长加速时间,减小启动转矩。

网友D:
同意凌云的说法,不过你可以使用标量模式,脱开联轴器空跑电机一个多小时后,再作一次标准辨识,这样辨识结果会准一些。同老外一起合作调多传的时候,老外就是做辨识的。编码器干扰也会引起闭环控制问题,导致过电流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