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PLC 如何读取或修改D寄存器值(新手)请教!

楼主(2010-12-06):
LG PLC 如何读取或修改D寄存器值(新手)请教!

也就是图上的D0011值如何读取与修改!谢谢!

网友A:
数据从哪里来的?

程序不完整

网友B:
可用MOV 语句  ,,,,,,

网友C:
如果是为了在监控时读取或修改D11的值,在监控时在KGLWIN中便会显示当前值;右击指令中的D0011,在弹出菜单里选择“改变当前IO”然后在弹出画面中输入新的数据,确认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