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编辑软件快捷键??????

楼主(2010-12-06):
如果想在X0后加东西,也就是让X1后移一格。有没有什么快捷键那?

网友A:
insert

再点x0位置  编程

网友B:
如楼上所说,可以在插入状态下编辑;
回复到改写状态,再按一次insert。

楼主:
让我试试还有没有别的快捷键了,共同学习

楼主:
insert键在那里?笔记本上没有!

网友C:
这些键都是标配的,你只有仔细找了,做工控的多数都是本本

楼主:
找到了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