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伺服电机的定子绕组

楼主(2010-12-06):
1、同步三相伺服电机的定子绕组和三相异步电动机绕组有什么区别?伺服电机绕组在电机里面是怎么接的,什么形式来接的,有的说两相伺服,有人又说三相伺服,有的还说和单相电机相似分控制绕组和励磁绕组 早期的私服和现在的伺服电机有什么区别?究竟怎么回事还请高人指点

2、如果伺服电机没有刹车系统,能直接不经过驱动器用工频驱动吗?

3、再有驱动器的情况下伺服电机,有人说先送励磁电源然后在给控制绕组通电,如果类似单相电机还可以理解!三相同步伺服也是这样吗?

网友A:
现代交流伺服电机绝大多数都是3相星形接法的永磁交流伺服电机,也有少数为异步伺服电机。至于绕组怎么接,就复杂了,建议查阅科技文献。

1. 3. 的其它说法属于太过“古老”的“伺服”电机概念,但目前还有不少教科书在以剪刀加浆糊的方式照本宣科。

2. 现代永磁交流伺服电机无启动绕组,工频驱动原则上无法启动。

楼主:
现在交流伺服 和以前的伺服电机区别在哪里啊? 科技文献那里可以查啊

网友A:
互联网,图书馆,专业文献机构。

如果没太多基础,就先找本电机学、永磁同步电机、无刷直流电机之类的书籍看看。

网友B(2011-04-14):
引用 网友A:

现代交流伺服电机绝大多数都是3相星形接法的永磁交流伺服电机,也有少数为异步伺服电机。至于绕组怎么接,就复杂了,建议查阅科技文献。

1. 3. 的其它说法属于太过“古老”的“伺服”电机概念,但目前还有不少教科书在以剪刀加浆糊的方式照本宣科。

2. 现代永磁交流伺服电机无启动绕组,工频驱动原则上无法启动。

学习了!

网友C(2012-02-23):
呵呵!就是不敢去试,太贵了,损坏不起。要不然我还真想拿来试一试。我认为永磁的加单相也能转动。就是电压不要太大。

无聊,随便说说

网友A:
“永磁的加单相也能转动”——未必!

网友D:
2010年的帖子 现在又被翻出来了!接受波恩的建议找科技文献找了一年多还是没找到

网友E:
伺服电机直接加工频市电,还真没这样玩过。如果是三相120°的角差,原理上转动没问题,启动估计会动静很大,n=60*f/p.但是就失去伺服的意义了。

网友A:
永磁交流伺服电机直接上工频电,可能因无法启动而烧毁。

楼主找了一年还没找到,估计未必真的用心去找过。

网友D:
一开始真的还用心去找了 书店买了几本书(其中就有 永磁同步电机) 结果都没有想要的答案。慢慢就淡忘这事了

网友A:
如今的伺服电机以永磁同步伺服电机为主,绕组普遍采用Y连接的三相对称结构,早期有采用传统的分布式双层短距绕组的,也有采用老式的分布式分数槽绕组的,如今以单齿集中绕制的集中绕组为主,极槽关系也多采用分数比例,当然了也有槽数为3n的整数槽集中绕组结构,其中n为极对数。

网友F(2015-12-14):
我也很想知道这个问题,有没有大神再来补充补充

网友G:
伺服电机可不可直接用于市电,先用万用表测量下线圈的阻值几乎是等于“0”所以是不能用于市电。但为什么能用于控制器控制,因为伺服电机线圈电流是控制器控制的,不使线圈流过超过它的额定电流也就不可能线圈流过过大电流烧毁线圈。

在没有校验台的情况下,为了判断线圈的好坏,使用仪器静态测量是不怎么科学的,比如使用电桥虽然可以是测量出一部分损坏严重故障电机,但并不可以测量出线圈的几匝短路轻微故障现象。但是完全可以像测量普通电机的方法,那就是降低电压动态测量。最简便的方法:三相自耦可调变压器连接电机,电压从0V慢慢的往上调,不超出电机的额定电流,使用钳形电流表测量电流的平衡,只要线圈有匝间短路立马就显示出电流偏大的那相有匝间短路现象。这就是伺服电机与普通电机的相似处!

网友H(2017-09-20):
到底和普通三相电机定子线圈有没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