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驱动器参数整定

楼主(2010-12-06):
请教一个问题

利用伺服驱动器+永磁同步电机完成调速系统,关于驱动器参数整定: 速度环为内环 采用PI; 位置环为外环 采用P; 我看到一个文档上说 速度环的Ki参数=Kp/上升时间;位置环的Kp参数=0.5/上升时间(速度环) 是为什么呢? 谢谢

网友A:
一般情况下,不需要调整的吧,除非运行很不好

但我没用过,你说的同步电机,伺服电机比较常用

网友B:
这应该是厂家的经验,这样设置时的控制效果可以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这应该是厂家的经验,这样设置时的控制效果可以接受

那总有些理论支撑吧 您知道关于这方面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