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栅尺问题请教

楼主(2010-12-06):
小弟头一次用光栅尺,有些问题还有点迷惑,哪位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1.光栅尺除了AB两相脉冲之外,还有一个相当于参考点的Z相信号,我想知道,这个Z相的脉冲信号是如何发出来的呢?然后,数据处理的  时候,又如何根据它来判断起始点呢?我用数据采集卡来采集这些信号,是不是直接就可以读到当前的脉冲数进而转换成位置值呢?

2.我看手册上有两个参数,信号周期4u,推荐测量步距1u,那么数据采集卡里是怎么知道并处理这个1u的测量步距呢?

网友A:
一般光栅尺给出的AB信号是差分脉冲信号,或正余弦信号,Z也是一对差分信号,由接口器件正确接收后,通常在Z没出现时,为常低,出现时瞬间为高,也就是一个正脉冲,脉冲宽度约为一个AB信号周期。

起始点用Z出现瞬间的位置最为准确。采集脉冲数再乘以每增加一个脉冲所代表的位置增加量,即脉冲当量或测量步距,就可以转化成位置值。

数据卡一般只是计数,并不知道是脉冲当量是多少,由脉冲数转化为位置值的运算由采集软件或控制软件进行。

楼主:
对:波恩 关于

一般光栅尺给出的AB信号是差分脉冲信号,或正余弦信号,Z也是一对差分信号,由接口器件正确接收后,通常在Z没出现时,为常低,出现时瞬间为高,也就是一个正脉冲,脉冲宽度约为一个AB信号周期。

起始点用Z出现瞬间的位置最为准确。采集脉冲数再乘以每增加一个脉冲所代表的位置增加量,即脉冲当量或测量步距,就可以转化成位置值。

数据卡一般只是计数,并不知道是脉冲当量是多少,由脉冲数转化为位置值的运算由采集软件或控制软件进行。

内容的回复:您说的这句话:起始点用Z出现瞬间的位置最为准确,那么,我们实际应用中,会正好使Z的信号上升沿这点和物理的零点重合吗?然后Z这个信号是怎么激发出来呢?请指导

网友A:
Z信号会在确定的物理位置出现,具体原理建议查阅光栅数显类书籍。

网友B:
“我们实际应用中,会正好使Z的信号上升沿这点和物理的零点重合吗?”

通常不是使信号与物理零点重合,而是根据信号来定义物理零点。

“然后Z这个信号是怎么激发出来呢?”

有些光栅尺上有单独的Z信号刻线,这样的重复性比较好;有些光栅尺是靠感应磁铁位置,这样比较容易与“物理零点”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Z信号会在确定的物理位置出现,具体原理建议查阅光栅数显类书籍。

谢谢指导

楼主:
对:刘岩利 关于

“我们实际应用中,会正好使Z的信号上升沿这点和物理的零点重合吗?”

通常不是使信号与物理零点重合,而是根据信号来定义物理零点。

“然后Z这个信号是怎么激发出来呢?”

有些光栅尺上有单独的Z信号刻线,这样的重复性比较好;有些光栅尺是靠感应磁铁位置,这样比较容易与“物理零点”一致

内容的回复: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