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多单元台达变频同步如何控制

楼主(2010-12-06):
公司有一设备改造,有三个台达变频控制单元,要求连动时同时增减速同步,单动时各时调速,请教一下该如何接线控制?

网友A:
买一个台达四单元的同步控制器。或上海黎升的。

网友B:
说的不够详细,说起方法来有很多了,要看你怎么投入了

网友C:
一主两从,你同步的标量是什么,线速度吗?所以你说的太模糊。先说说你的具体要求吧。一般不可能绝对同步,代价太高。相对同步,看实际应用。

网友D:
        如果你的系统上有用到PLC的话,用PLC通信实现一主两从,这样比用同步控制器省些成本。

网友E(2011-01-08):
我们公司现在也在找网带同步的控制方法,和你的要求一样,不过我们比你的单元更多,有四个还有一条生产线是五个的,希望有大家不吝赐教!或给我能做这个系统的厂家,请电至jeson_morgan@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