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是否可以作为普通电机 使用

楼主(2010-12-06):
各位高手,小弟碰到一个问题,烦请各位帮忙!

情况是这样的,我现在有台设备,其中有部伺服,在正常状态时,我将它作为普通电机使用,当触发某个信号后,要让它按照位置模式运行。现在我就是不知道它是否可以按照普通电机使用,如果可以的 话,该如何操作,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伺服电机一般要变频器控制的啦,你所说的正常状态是不是让它工频工作呀???还有就是普通电机一般为三相异步电机或是绕线类的。

楼主:
plc脉冲控制它,让它的一直运行着,直到有信号触发后,它再按照位置模式运行

和它的构造以及频率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