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0-12-06):
各位高手,小弟碰到一个问题,烦请各位帮忙!

情况是这样的,我现在有台设备,其中有部伺服,在正常状态时,我将它作为普通电机使用,当触发某个信号后,要让它按照位置模式运行。现在我就是不知道它是否可以按照普通电机使用,如果可以的 话,该如何操作,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不知道控制器是什么样的?不过如果正常状态时,将电机置于速度模式应该可以当做普通电机使用了吧

网友B:
可能要看一下是不是要伺服停止旋转以后再旋转,不然由速度模式一下子进入位置模式,可能会由于急速的加减速导致机械震动。

网友C:
不太董,学习高手经验!

网友D:
用用户自定义轨迹,一个I/O口便触发其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