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10变频器求助,急

楼主(2010-12-06):
我们单位用的是熊猫的无负压供水设备,变频器是abb的,型号是acs510的。模拟输入接了一个AI1负压报警传感器和AI2压力传感器。变频开机后AI1和AI2的0120、0121参数直接就是100%了,0130反馈值也是100%。频率到25HZ就不动了。过十几秒后频率一直升到50HZ而压力反馈值0130直接就从100到0了。然后变频停机,但不报故障。压力传感器查过了没问题。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是什么故障。是不是模拟I/O板坏了呀

网友A:
传感器接错线了,正10V和GDND接反了,改过来就好了 北京变频器维修:13264124355

楼主:
AI1和AI2都调在电流位置上了呀,没用10v啊,对了说错了,我用的是压力变送器就两根线0--20ma,不是压力传感器,抱歉。还请老师再指教一下是什么原因。用了两年了一直很好,突然间坏了。关键是AI1和AI2同时有问题了。

网友B:
我觉得应该是你的压力变送器的电源出问题了,有可能电源来自变频器的cpu板。

网友C(2011-08-24):
你是哪个地方的 我是熊猫2次供水的,

网友D:
压力变送器线接错了

网友D:
压力变送器需要跳电流档 你没有跳电流档位  我的QQ号285085018  电话18290809651

网友E:
到底什么情况啊

网友F:
有很多原因,24伏电源,控制板都会造成这种现象,仔细检查,

网友G:
从传感器的电源开始查,看电源,4-20MA反馈等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