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KW的变频器制动电阻怎么求

楼主(2010-12-06):
一台55KW的风机,用变频运行,一般情况下是轻载运行,不停机,请问制动电阻要选多大的。用国产变频器如三晶

网友A:
为什么要用制动,多转一圈有何影响?难道不是普通用途的风机?

楼主:
可以不用吗/?I没见过不接制动电阻的大频器。制动电阻通常是用来保护直流滤波部分。

网友B:
如是轻载,那一半可以不要外部的制动电阻,靠变频器内部的制动电阻和电容器即可,只要你的加减速时间常数不要设置太小

楼主:
对:PistoN 关于

如是轻载,那一半可以不要外部的制动电阻,靠变频器内部的制动电阻和电容器即可,只要你的加减速时间常数不要设置太小

内容的回复:一般大变频器,制动电阻都不内制吗,

网友C:
制动电阻是为了减速时间很短停车,释放直流电压用的。惯性停车就可以不用。

网友D:
1、你的情况可以不用能耗制动,把下降斜坡设置的略长一点就好,能耗制动通常用在位能性负载;

2、通常小功率变频器内置制动单元,或者连制动电阻也内置。比如西门子的90KW以内的变频器通常内置制动单元;

3、制动电阻的选择,由制动功率的大小决定,和负载的大小及工作制有关。阻值越小,则制动功率大,可以采用两用两串等方法加大制动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