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组合开关控制单项电机正反转
(-:澕崽`:-)

楼主(2010-12-06):
哪位高手可以帮我找下电路图吗?双电容的单项电机,我搜索了好久都不是组合开关的,我想了解下他的原理,谢谢了!也可以QQ发给我 QQ 363830178

网友A:
倒顺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B:
  楼住:你下的分太重了点吧!!

网友A:
画了一张格式不对不可以上传,不好意思

网友B:
   有些东西先自己去想,多查资料。首先要知道,单相电机反转的原理是什么!!

   这年头,分不好赚啊!别这么阔气

   呵!!!

网友C:
不知是单电容还是双电容

(-:澕崽`:-)

网友:
           双电容的

(-:澕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住:你下的分太重了点吧!!

分有什么,又不能当饭吃,但是知识却可以,

(-:澕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东西先自己去想,多查资料。首先要知道,单相电机反转的原理是什么!!

   这年头,分不好赚啊!别这么阔气

   呵!!!

我知道他正反转的原理,只要把他主绕阻或者副绕组的电流方向任意改变期中一个就可以实现正反转了,用继电器的我画出来了,但是组合开关的不明白,所以请教下高手们,本人还是学生,所以很多东西都不懂。。。

网友D:
组合开关不明白?有几百种组合,不是一般的复杂,而是相当的复杂,而且一个厂一个代码,代码意义还不通用。

(-:澕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组合开关不明白?有几百种组合,不是一般的复杂,而是相当的复杂,而且一个厂一个代码,代码意义还不通用。

那请问下是不是我接线的方法是不是可以和继电器的一样原理呢?在接线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特别是在接反转就是改变绕组电流的时候应该怎么接?

网友D:
两种办法:

1、自己先画图,根据需要的功能,到电器商店定购(并非定制)。

2、根据市场上现有的产品,努力实现你所需的功能,一般情况下,市场上常用的产品可以满足。

网友E:
组合开关的片片是可以自己组合的。所以才万能。

网友F:
引用组合开关的片片是可以自己组合的。所以才万能。

网友G:
用倒顺开关改变接线就可以达到目的。

网友H:
普遍都用倒顺开关,既可以控制三相电机又可以控制单相电机正反转。

正转时1  3  5通,反转时2  4  5通。

网友I:
启动线圈和运行线圈分别接电容,然后用转换开关去控制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J:
凌纭 凌纭
积分:93
帖子:9
注册:08-08-05 [个人博客] [个人播客]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普遍都用倒顺开关,既可以控制三相电机又可以控制单相电机正反转。

正转时1 3 5通,反转时2 4 5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