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运行中发生的奇怪问题续

楼主(2010-12-06):
以前曾经问过此问题:即在运行过程中,INTOUCH中的变量(在原问题中,是发电机功率设定值自动发生改变)自动改变的问题,曾有同仁遇到同样的问题。

原先认为是值班员误操作,但在一次机会中发现,确实不是值班员的问题,问题发生时,本人就在操作员站旁边,功率设定自动改变(程序中,此设定值除操作员输入能改变外,就是机组跳闸强制为0。

   故障发生时,发现2台操作员站的数字键盘均锁定。

  厂家服务人员到场后进行检查,也没有查明原因。后面采取的措施是重新安装了工程师站及2台操作员站,并更换了操作员站的键盘,运行至今未发生该问题,请问是否有人又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是何原因,如何解决的?

网友A:
有时这些问题就是很特殊 好好查查 搞不定找我

网友B:
安全防护作得不好,很多的工程人员,写重要开合闸命令,直接用DO,变位来作的。

这种方法无法预防一些不必要的误操作。

建议厂家改动跳闸命令的发送方式。

楼主:
问题不是跳闸命令,而是功率设定值自动改变。如现在设定45MW运行,其设定值会自动改变,上例中一次自动改变为5MW,另一次自动改为0MW。

网友C(2011-01-11):
我们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在修改某个参数时候,会同时改变另外的参数。查了好久,最后发现,这两个参数的分别位于不同的画面中的相同位置,2个画面一上一下重合,2个输入参数的框也是重合的。在输入(反复修改)其中一个参数的时候,会引起它下一层的画面上的数据跟着改变。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