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S1H-CPU66HPLC使用串口通讯模块怎么和读写装置通讯读写信息

楼主(2010-12-07):
串口通讯模块型号CS1W-SCB41-V1

读写装置型号V680-CA2D RS-485 I/F

天线V680-H01

主要是怎么读写(向读写装置发送信息和在读写装置中读取信息)我知道这串口模块插入基板上就会分配给地址的...这地址怎么用...那块是读 那块是写...麻烦大侠们了..啊~~~我怎么没有积分啊...

网友A:
首先參考CX-PROTOCOL內部已建好的程式V600/V620,修改成您要用的程式下載到SCB41上.

LD A202.00

AND NOT 1909.15 "PORT 1"

PMCR #01E1 #0001 D0 D100

楼主:
就使用串口通讯模块的TXD RXD 来读写吗?

楼主:
不好意思啊...第一次用这个...

楼主:
大哥有没有做好的程序传我学习啊~~tonyghq@hotmail.com  非常感谢

网友A:
以自動讀取方式

@001RDSAA100100002FCS*CR

@0是HEAD

01是機號,由機器上面指撥開關設定

RD讀取

SA自動,等待ID到達才回應

A是ASCII模式,若是H則HEX模式

1是讀取頭HEAD1,若是2取頭HEAD2

0010開始位置

0002長度2Byte

FCS從@到FCS前所有文字做XOR演算,結果填入,例@=40,0=30,40與30做XOR,再跟下個字做XOR....

*=2A(ASCII)

CR=OD(ASCII)

回應後述

楼主:
这个是在CX-Protocol写的吗..?

网友B(2013-08-27):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在CX-Protocol写的吗..?

是的。。

网友C(2018-06-30):
CX-Protocol写的程序值得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