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度单位

楼主(2010-12-07):
近看到一个直线电机的说明书 其上写了加速度单位是39 g‘s 这个单位还没见过 有谁知道是什么意思不?谢谢a

网友A:
1g=9.8m/s2?

网友B:
39g应该是推力不很大的直线电机。

网友C:
如果是39G,还没见过,一般的就2G

网友B:
音圈电机可以!

网友D:
“加速度单位是39 g‘s 这个单位还没见过 ”,一定会有人知道!

网友E:
这个电机还真不一般,呵呵

网友F:
这个符号有没有抄错?

网友E:
如果是39g/s的话就是加家速度(Jerk)了,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冲击?

1、冲量=Ft

2、所以冲量的单位是力×时间,即NS,或gS;

网友H:
1、加速度的单位就是米每秒平方;

2、g是重力加速度。如果没有特别说明,这个g就是9.8米每秒平方;

        随纬度的提高,重力加速度g的数略有增大,   如赤道附近g=9.780米/秒^2,   广州g=9.788米/秒^2。   武汉g=9.794米/秒^2。   上海g=9.794米/秒^2。   东京g=9.798米/秒^2。   北京g=9.801米/秒^2。   纽约g=9.803米/秒^2。   莫斯科g=9.816米/秒^2。   北极地区g=9.832米/秒^2。

3、g/s就是加加速度,如果等于1,表示是匀加速,如果大于1,表示加速度增量上升。

4、其实,什么加加速度、加加加速度、加加加加速度。。。。。。都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

网友D:
引用 网友H:

……g/s就是加加速度,……

1、如果认为g为重力加速度,g/s是加加速度;

2、那gs是什么意思?楼主的答案又是什么???

网友D:
3、如果认为g为重力加速度,gs就应该是速度了!

网友B:
加加速度对于加减速过程的平滑性有实际意义。在加减速控制中,如果可以控制到加速度的变化率,可以相当于控制到了伺服电机驱动电流的变化率;如果仅仅控制到加速度,则相当于只控制到电流。两种控制的平滑性必然不同。因而高阶运动控制和数控应用中都主张控制加加速度Jerk。

网友B:
用“g”作为加速度单位是直线电机领域的一种习惯性用法,一般高推力的平板式有铁心直线电机的空载加速能力在3~5个g左右,U型无铁心直线电机可达10个g左右,圆筒型音圈直线电机可达几十,甚至上百个g。

此外在高速加工中心行当里也习惯于用"g"表示平动轴的加速能力,比如1g, 1.5g等。在此g更多的是表示加速能力,有些类似于战机的推重比概念,深究g的准确数值意义不大。

至于楼主问到的表示“直线电机”“加速度单位”的 "39 g‘s" 中的s",个人看法,"s" 表示的只是复数概念,而非表示时间概念上的秒。

网友H:
专业的回答,学习了。。。。。。

网友D:
1、在航天领域,描述物体加速度时,用重力加速度g作单位;

2、例如物体下落(或上升)的加速度是5g,这时物体受到的推力将是他体重的5倍;

网友D:
3、航天员最大可承受几个G啊?

       国家现行的战斗机所能承受的最大负荷是8个G,也就是说,超过这个值,飞机就会有解体的可能。所以,战斗机飞行员在训练的时候,不可能超过8个G的超重值。而事实上,一般战斗机的飞行不会超过5个G,所以战斗机飞行员的超重训练一般不会要求超过5个G。

        另外,这次神六上天,长征二号F型运载火箭由加速度所造成的反作用力,也就是说航天员承受的超重值在4-4.5个G之间。但我国的航天员在航天城训练的时候,一般最高值不会超过8个G,更不会超过10个G的,因为超过了这个值,会对航天员的身体造成伤害。但要说在特定情况下航天员能不能承受10多个G的超重值,这也是有可能的。

        一般超过8个G,飞机都可能散架...

网友D:
4、如果楼主的直线电机的加速度是39g,39g=39×10=390米/秒平方;

5、这个直线电机1秒,速度390米/秒,超音速!!!

楼主:
哎呀 你们说了那么多 我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就是加速度是39  然后再单位一栏写了  g‘s.

楼主:
那个 是        g’s.

网友B:
把手册截图贴出来,或者把品牌型号贴出来。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冲击?

1、冲量=Ft

2、所以冲量的单位是力×时间,即NS,或gS;

我说的“冲击”是加速度对时间微分的概念,也就是加加速度(jerk),老刘楼上的AC Control的回帖正是我的本意,那是与冲量的概念不同的。但我也不确定楼主说的是否就是jerk,只是一个猜测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冲击”是加速度对时间微分的概念,……

1、“冲击”是什么意思?

2、我不知道你的意思!

3、我以为“冲击”与“冲量”相近。

网友D:
枪、炮的“弹”加速度,也用重力加速度g表示,这时,要标明加速的行程S,即枪、炮的管、筒的长度S!

网友D:
引用 楼主:

……加速度是39  然后再单位一栏写了  g‘s.

这个直线电机的加速度是39g,s是个说明或角玛,说明加速度的行程,用以限定加速度产生的范围或区段;

网友D:
如果S是加速行程,则   2×39g×s = V^2 ,末速度为 V=√2×39g×s

楼主:
华嶺直线电机   FW33系列有芯直线电机水冷型

网友D:
由FW系列分FW11,FW22,FW33最大推力200N~13150N,持续推力最高达8874N,可多台电机组合形成更大推力

优异的高加速性能,最高加速度可达10G以上

优化的刚性机构设计及合理布局,具备较其他同类平板电机更优异的推力波动性能

热性能高,水冷方式 ,有效提高降低线圈温度,提高电机推力,确保电机长时间工作时推力的稳定性(不会因为电机线圈温度的升高而影响电机性能所导致设备精密性的不稳定现象);

低发热设计, 冷却方式多样,具备水冷、油冷、自冷等多种可选形式

行程可通过组合多块磁极板定子来形成任意长度

网友D:
“推力最高达8874N,最高加速度可达10G以上 ”

因为F=ma,所以m=F/a=8874N/10G=88.74Kg,即对质量为88.74Kg的物体推力8874N,加速度为10G;

网友D:
“WXU33系列无芯直线电机水冷型 最大理论加速度 单位g’s   数值 39.8”

最大加速度,其定义与加速度持续的时间有关,例如,最大加速度指可持续1s,或指一个行程s的数值最大的加速度;

网友D:
“加速度单位是39 g‘s 这个单位还没见过 ……”

1、楼主在提问时,隐去了一个关键词“最大加速度”;

2、加速度的单位无疑是 g(重力加速度);

3、然而直线电机的最大加速度,是一个有明确定义的概念,例如楼主的最大加速度是指能持续1s的加速度最大值!

4、所以在说明书中必须明确告诉读者,最大加速度是39g,持续时间1s;

网友G:
引用 网友D:

 ……

4、所以在说明书中必须明确告诉读者,最大加速度是39g,持续时间1s;

也许就是这意思

网友B:
“华嶺直线电机 FW33系列有芯直线电机水冷型”———作为有铁心直线电机,业界目前的空载加速能力原则上尚无法达到39.8g这样的水平,就算是无铁心直线电机,能达到这等空载加速能力的也够令人叹为观止了!

其单位g‘s之's应该没有时间或行程的概念在里面,具体情况建议咨询原厂,或者请原厂工程师来此回复释疑。

其实该厂家手册中已明确说明只是拿动子质量和峰值推力简单核算给出了这个指标,有但实际应用时,必须考虑构成实际运动系统所需的最最起码的导轨滑块和光栅读数头的质量,乃至实际运动系统中与动子牵连着的动力线缆、反馈线缆,及其插头的惯性质量和挠曲力等,如果再考虑冷却管路,拖链等的惯性质量和挠曲力,以及工作台,负载和夹具等惯性质量,以及摩擦和阻尼负载,则实际系统的加速能力必然大大降格,必须重新核算。

另,直线电机的峰值出力各厂家都会有明确的时间限制,比如1s,2s,但并不等同于峰值加速能力可以以s计,对于若干g,乃至10g以上加速能力的直线电机直驱运动控制系统而言,无论是电机和系统的峰值速度还是最大行程恐怕都不足以支撑s级的加速过程。

网友D:
最大加速度,包括最大推动力,如果不定义持续时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网友B:
对于运控系统所用的直线电机而言,不定义最大推力的可持续时间确实没有任何意义!

脱离实际应用系统谈直线电机的最大加速度本身就没有任何意义,再去给这样的最大加速度定义持续时间的意义则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楼主真要弄清楚g‘s的含义,还是亲自问问华嶺最靠谱!

网友E:
"最大理论加速度是峰值力/线圈质量计算的理论值 "

为什么要标这个值?

       最近在做一个冲加速度的测试,测完后把运动部分几乎全部拆了称质量.标称动子质量0.48Kg,实测0.85Kg(包括有一块固定动子的转接板质量,同时应该起散热导热的作用),然后才是真正动子转接板质量(连接导轨滑块,读书头,动子等等),,读数头(包括读数头转接板)的质量,还有滑块(不可拆,可查手册)的质量,螺丝等质量.个人认为这才有实际意义!

       39G估计只能是音圈电机才能做到,加速度越高冲击就越大,你的基座稳吗?恐怕真要把加速度硬往上提的话,到时问题不一定是电机的问题了,呵呵.........

网友B:
是啊!脱离直线电机的应用背景,再大的理论加速度也是一场空!

一个“g‘s” 竟能引发如此丰富的猜测和联想,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

网友E:
本就一个不实际的参数!最大理论加速度是峰值力/线圈质量计算的理论值,呵呵..........

楼主:
呵呵  谢谢各位的捧场!!

网友D:
所有的手册中都是这样标的!不会是笔误!

网友B:
还得看华嶺如何释疑了!

网友E:
        我大概找了几家品牌直线电机的手册,在Baldor的样本上发现了这样一句话Acceleration up to 10g’s [98 m/s2],下面还有它们每个系列的电机的这个参数Acceleration   g‘s [m/s2](应该就是上面说的最大值),下面还有注释:Acceleration is dependant on amount of mass attached.

ThrustTube管状直线电机中有Peak Acceleration这个参数,可能是基于空载算的,不知道华嶺的这个参数是否出自哪里?

网友E:
还有一句:Acceleration                     Standard and custom bearings available for up to 10 g’s (98m/s2)

网友E:
综上所述,个人认为就单单这句话来说 ’ 是分隔符, s是复数形式

就这个参数来讲,选型时远不及功率有参考价值,不关注也罢......

网友B:
同意“ACScontrol” 根据对Baldor等直线电机手册的考据得出的结论: ' 是分 隔符, s是复数形式。

这一点也印证了本人2010-12-10 08:42:28 在“15楼”表达的观点 !

网友E:
说了半天忘了做个广告,楼主从华嶺买的直线电机,驱动器应该是copley吧?向你推荐一下ACS控制卡,呵呵......

网友B:
为什么谈直线电机必谈加速度,这是直线电机的行业应用普遍对高加速能力的需求使然! 不过,直线电机的峰值出力给出明确的时间限制,比如1s,2s尤其实用价值和意义,但这样的时间约束并不等同于对峰值加速能力的约束,试想对于若干g,乃至10g以上加速能力的直线电机直驱运动控制系统而言,s级的加速过程就意味着若干m/s,乃至若干十m/s的运行速度,无论是电机和系统中的导轨,传感器的峰值速度,还是对于系统的最大行程,都是难以为继的。

总之,脱离直线电机的行业应用背景和特点空谈加速度及其可持续时间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B:
正如“ACScontrol”所言,Baldor直线电机和直线工作台的手册上:

1. 很多地方标有类似于“Acceleration To 4.5 g’s (44 m/s2)”这样的字样

2. 在算例中也有诸如“a = 4.14 g’s”,甚至“a = 0.77 g’s”的字样

3. 在关于各种类型的直线电机的加速能力的描述上写到“Brushless < 10g’s   Induction < 1g   Stepper < 1g”

4. 尤其是在推力计算中用到“Force Required = Mass of Load x Acceleration (g’s) x 9.81”

综合上述情况可以得出的结论是:g‘s 之  s  只是表示复数,没有任何关于时间的含义。

网友B:
至于直线电机什么参数重要,也不妨参看Baldor有铁心平板式直线电机的参数表:

General:
Continuous Force      Lbs [N]
Continuous Current      Amps
Peak Force @ 10% Duty      Lbs [N]
Peak Current @ 10% Duty      Amps
Continuous Power      Watts   ————这条是指 Continuous Power Dissipations 而非拖动电机的功率概念
Attractive Force Lbs      [N]
Mechanical:
No. of Poles
Coil Assembly Length      in [mm]
Coil Assembly Weight      Lbs [kg]
Magnet Track Weight      Lbs/inch [kg/m]
Electrical:
Force Constant Ph - Ph      Lbs/Amp [N/Amp]   ————若为三相星接绕组,这条不必赘述Ph - Ph
Back EMF Constant Ph - Ph      V/in/sec [V/m/sec]
Ph-Ph Resistance @ 25°C      Ohms
Ph-Ph Resistance @ 125°C     Ohms
Thermal Resistance      W/deg C
Inductance Ph - Ph      mH
Electrical Time Constant      msec
Km Motor Constant      Lbs/√W [N/√W]   ————与Continuous Force 和 Continuous Power Dissipations 有关

其中“秒”都会写做sec

网友E:
这个问题感觉争起来真没多大意义!

既然最大理论加速度是峰值力/线圈质量计算的理论值,那么实际运动当中你运动部分的质量是多少?直线电机的峰值推力又是多少?F=ma,这时的加速度a才是你实际运动的最大加速度的理论值,但这也仅是理论值而已!

      如果非要说这个指标有什么意义,个人认为如果你需要一个直线电机,加速度要求能达到5G,这时如果这个指标没有达到5G肯定不行,即使这个指标达到了5G,还是得算你运动部分的实际质量是多少,负载重了就难达到!

      再有 个人以为这个指标对对直线电机不熟悉的人来说也许意义更大!

网友B:
“再有 个人以为这个指标对对直线电机不熟悉的人来说也许意义更大!”———楼上可能忽略了一点:对于一个不懂直线电机应用特点的人而言,这个指标除了可以无限演绎的纸面含义外,还能剩下什么?!

网友I:
g是重力加速度。如果没有特别说明,这个g就是9.8米每秒平方.高中物理课本有。

网友E:
"1、辩论是有价值的,其价值不仅仅是个概念的理解,即就是解释错了,也没有关系; "

同意!问题越辩越明!,这也是学习的一个态度!

       至于其它的建议去多了解一下直线电机,然后我们改日再辩!呵呵.........

网友J:
在google中的搜索截图如下:

因此,个人认为g‘s是g-force(G力)的缩写。g-force原来是航空领域术语,比如说“飞机加速时飞行员承受了2G力(g‘s)”,实际是指飞行员要承受2*9.8m/s^2的加速度,所以,g-force是一个习惯性的而非严谨的术语,它以重力加速度常数g为单位来度量加速度的大小。

网友H:
楼上这个经典。。。。。。

网友B:
“当时明月”的考证进一步表明g‘s中的 s并非时间上的“秒”,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