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为什么老跳?

楼主(2010-12-07):
风机马达三相电流在波动在10%范围内,最大那相接近电机额定值。可变频器就是老跳,原因何在?期待大侠良策。 不胜感激!!谢谢

楼主:
几十台风机一样的控制方案为什么只有一台这样故障,极度不解。

网友A:
将这台风机的控制变频器与另外好的风机变频器的线更换一下,确定问题是在风机还是变频器上。

网友B:
变频器故障应该有故障代码,根据代码确认故障原因

2楼的方法也不错,这样可以明确马达有没有问题,从标题看马达内阻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如果用万用表测量马达绝缘和三相平衡发现不了问题,但是用低阻记测量的时候可以发现马达三相内阻不平衡了

楼主:
谢谢各位提供方法,变频器是E1000 代码为马达过载。但今天换了一台新电机还是会跳呢?更换前我们测新马达是好的。莫非是变频器。。怪了

网友C:
换个大功率的变频试下呗,其他的马达负载都一样的么?

网友D:
别介小马拉大车,换个试试看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