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变频器如何控制几台电机

楼主(2010-12-07):
如果要用一台变频器去控制四台电机,要怎样才能使单台电机能独立启停,电机是要能单台起动停止的。还有就是PLC、变频器、电机它们的接线是怎样的?

网友A:
变频器输出部分用4个接触器就可以实现你说的独立控制。

有需要变频器可以联系我。富士变频器一级代理,13510863202

网友B:
变频器输出端用四个接触器切换运行四台电机,但切换时要注意一台电机彻底停止后才能切换到另一台电机运行。

网友C:
这种案例,网上很多。

搜下。

“工控人家园”很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输出端用四个接触器切换运行四台电机,但切换时要注意一台电机彻底停止后才能切换到另一台电机运行。

也就是说,同一时间,你还是只能控制一台。

网友E(2011-02-16):
对:梦飞 关于引用LIUXD6909 的回复内容:变频器输出端用四个接触器切换运行四台电机,但切换时要注意一台电机彻底停止后才能切换到另一台电机运行。

也就是说,同一时间,你还是只能控制一台。
内容的回复:

那如果在控制一台电机的时候把另一台电机也接通的话会是什么后果呀?

网友F:
变频器后面好像不能加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