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求助

楼主(2010-12-07):
问下两个不同的变量控制一个文本显示如果第一个变量为1, 文本显示为 远程如果第二个变量为1,文本显示为就地这个在WINCC里怎么做啊

网友A:
如果两个变量都为1你准备怎么处理呢?

Good Luck

网友B:
弱弱的顶下

、、、、、、

楼主:
就显示另一个比如说故障或者不显示

兄弟们帮帮撒

网友C:
循环策略,事件触发,脚本设定互锁条件,然后文本显示。

网友D:
可以对两个变量分别建立触发器,触发周期设置为“有变化时” 然后在Action代码中写入相关操作语句

Function action
   Dim tagTemp1
   Dim tagTemp2
   Dim txtTemp
   Set tagTemp1 = HMIRuntime.Tags("TAG1")
   tagTemp1.Read
   Set tagTemp2 = HMIRuntime.Tags("TAG2")
   Set txtTemp = ScreenItems("txtID")
   If tagTemp1.Value = 1 Then
       tagTemp2.Write 0
    txtTemp.Text = "远程"
End If
End Function

我这是当tag1的值为1的时候强制设置文本框为“远程”的,具体的你可以改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