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怎么把西门子S7-200plc的输出电压由24V变换成5V

楼主(2010-12-07):
师傅们好,请问一下怎么把西门子S7-200plc的输出电压由24V变换成5V。我需要Q0.0输出脉冲信号,但是电平需要5V的,怎么样才能转换成5V电平呢?还有Q0.1用来控制步进电机的方向,也需要5V的电平,需要连接多大的限流电阻啊,谢谢了。在线等...

网友A:
输出到一个继电器,机电式的、固态的都可以,继电器输出侧一端接在5v的电源母线上,另外一端接你的5v电平线路负载即可,当然如果要求响应性快些的,还是用固态继电器好,为了保证其可靠,固态继电器要多预留些容量

网友B:
脉冲输出,无须一定改成5V的,一般的驱动器24V+2K电阻,就OK搞定

网友C:
1K左右的电阻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脉冲输出,无须一定改成5V的,一般的驱动器24V+2K电阻,就OK搞定

但是我步进电机方向控制端,也需要5V的电平啊,需要接多大的电阻才可以呢?步进电机驱动器方向端输入电阻为220V

网友D:
加电阻就可以了,记得是串联,把电压分下来,

网友E:
就算非要5V,买个开关电源就可以了,20块钱。

网友F:
都是串一个2K的电阻就好了,好像说明书上也有这样的说明,我都是这样搞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加电阻就可以了,记得是串联,把电压分下来,

不是吧,不能那么随便吧!

网友H:
从安全和简便的方面着手,还是DO输出连接一固态继电器,开点串联个5V电源。至于挂个2K电阻也可以……这就看您设备所处环境了。

网友I:
还是5V电源模块+继电器

网友J:
        楼主:我给你出3个电路图,进行S7-200输出信号电平换换:其图一采用晶体管设计的,图三选用1413达林顿管反向器的集成块设计的,这两种电路的电源与PLC电源共地,转化后的输出信号与PLC输出信号反相(即正脉冲转换后为负脉冲),如要求同相,可在转换后的输出信号再加一个反向器(如:4049六反向器)即可。图二是选用光耦器件设计的,也是反向输出,如要求同相,可将图中电阻R接光电三极管的发射极,R的另一端接5V电源的地,发光三极管的集电极连接在一起接+5V,即接成跟随器形式。用光耦的好处是5V电源与PLC电源是隔开的,没有电位联系,抗干扰好

网友K:
用一个中间继电器转换一下,很方便的

网友J:
        12楼版主:你提的方案只能适合几HZ以下的低频信号,如果输出信号频率高,用中间继电器是不行的,1、通断变化跟不上,2、继电器易坏。

网友L:
加光隔,方便效果好,就是要烧点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