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刷发电机工作原理

楼主(2010-12-07):
正准备安装一台二手柴油发电机,是有刷的,柴油机是广柴6300,发电机好象是佩特波,就这些资料,以往都用的是无刷励磁发电机,有刷的没用过,故来请教各位。

楼主:
由于是二手所以没有更多资料,配电柜和励磁柜也是破破烂烂的。跟无刷的很大不同。暂时也没找到这种机的资料。

(-:澕崽`:-)

楼主:
望发电机高手支支招

网友A:
发电机定子激励线圈产生的电压,由二极管整流产生直流电压,经电刷加到转子电枢。

楼主:
楼上能祥细点介绍吗,发电机就三相四线输出,后面那个是激励线圈吗?两线的。那励磁柜又该如何连接?

楼主:
阁下的意思是从发电机输出端取电源至整流柜,然后经整流输出到发电机后面那个绕组再由它经电刷加到转子绕组,由控制这个激流线圈的电流大小来实现调功和调压,是这样吗

网友B(2011-02-14):
柴油发电机的发动机不能用有刷的,因为发动机上的电刷在运行中有时会打火花的,这火花可能会使柴油着火发生火灾的。

网友C:
  楼主描述的好像是相复励发电机,可以上网上查有关资料。

网友D:
1、无刷励磁发电机,励磁交流发电机与主发电机同轴旋转 ,所以发电机转子主磁极需要的励磁电流来自同轴旋转的交流发电机电枢电流整流所得,不需要电刷;

2、有刷励磁发电机,发电机转子主磁极需要的励磁电流来自其他直流电源或自己发的交流电整流所得,必须通过电刷引入转子直流励磁绕组  ,所以需要电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