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40的故障问题

楼主(2010-12-07):
最近M340的PLC,CPU是2020的设备运行一段时间久会报这么一个故障,所有设备停止运行。 故障描述:CPU模块的ERR灯常亮,两个DO模块的RUN灯常亮,ERR灯闪烁,PLC停止运行,并且将所有数据都置位,包括%MW的数据,有时按复位按钮或是断电都不能将故障复位,有时可以复位,复位后设备也可以正常启动,但是没过多久又会报同样的故障,请教大家是不是CPU可能性能不好了坏了呀,还是CPU的那个插卡有问题了,还底下的机架有问题了,或是那2个DO模块坏了呀,有大侠能给分析下吗?谢谢了!!!急!!!!!

网友A:
用编程软件在线查看,可以很明确地找出故障点和原因。

楼主:
CPU模块的ERR灯常亮,PC机无法与PLC连接,只有复位或断电,但是有时问题还不会消除,打过客服电话了,他们说CPU的ERR灯常亮就是CPU的问题,可能CPU有问题了,还有这边的温度有时在零下10度左右,这个会不会影响PLC呀,客服说问题不大,但是我在资料上查是0-60度。

网友B:
有可能CPU有问题了

楼主:
如果是CPU有问题了,那为什么复位以后还可以用呢,运行一段时间还会报哪个故障呀,要是CPU有问题了是不是应该一直不可以用呀,哪位大侠能给确认下呀

楼主:
谁能帮我解释下这个现象呀或确认是哪的问题呀,谢谢了,急呀!!!!!

网友C:
青岛凌远工控设备有限公司是施耐德山东地区系统集成商,专业代理施耐德变频器,PLC,伺服店家,触摸屏,传感器等自动化产品

联系人: 孙经理 :186 6396 92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