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真的一定要回制动电阻吗?

楼主(2010-12-07):
一台75KW的风机,用变频控制,对停车没有任何要求,只是很普通的风机,请问可以不用外部制动电阻吗?

网友A:
你可以选择空转停车,空转停车,也就是风机依靠自身的惯性慢慢的停车。

也可以选择减速停车,75KW风机,减速时间至少大于60秒以上。

楼主:
空转停车,即外部端的输出停止闭合,断开正转端吧,如果是减速停车,是不是就只要断开变频吕正转控制端子就行,我说的是外部控制模式。

网友A:
空转停车不一定必须用外部端子,在变频器上可以设定空转停车,只要运行信号(控制端子,或其他方式)消失,就是空转。

当然,也可以用外部信号控制,这就要看你怎么设定。

楼主:
对:yjig 关于

空转停车不一定必须用外部端子,在变频器上可以设定空转停车,只要运行信号(控制端子,或其他方式)消失,就是空转。

当然,也可以用外部信号控制,这就要看你怎么设定。

内容的回复:这样说,制动电阻可以省掉啦。

网友A:
如果你允许60秒以上的停车时间,甚至更长时间,制动电阻当然可以省掉。

网友B:
对停车时间没要求的话,可以免了。

网友C:
“一台75KW的风机,用变频控制,对停车没有任何要求,”

1、用变频器,肯定要调速,不只是停车;

2、有加速,就有减速,有减速就需要制动电阻。

网友A:
咱单位里有7-8台75KW风机,也没用(外接)制动电阻。

楼主:
问题补充:我们的使用情况是只要设定加速和减速时间,到达设定频率,基本上运行时只有一种速度,停车时间无要求,

网友A:
即使在减速时产生过压,也可以采取:

1、适当增加减速时间

2、选用电压限幅功能

网友D:
只要不制动,就可以不用用外接的刹车电阻。

网友E:
惯性停车,不要加制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补充:我们的使用情况是只要设定加速和减速时间,到达设定频率,基本上运行时只有一种速度,停车时间无要求,

你还得补充一个条件,减速时间足够长,就不需要制动电阻!

楼主:
多谢名位的点拔,工控网真不错!!

网友F(2011-01-13):
加入‘中国工控技术部’,里面有很多技术人员,qq群号:58619518,本人对伺服,传动负载,扭矩和惯量计算非常熟悉,私人QQ1421930469刘工

网友G(2011-03-10):
只要不出现报警,就可以适当的调整加减速时间!

网友G:
配置了制动电阻还必须要配置制动单元的!

网友H:
把减速时间加长就可以了。

网友I(2011-04-13):
引用 网友C:

“一台75KW的风机,用变频控制,对停车没有任何要求,”

1、用变频器,肯定要调速,不只是停车;

2、有加速,就有减速,有减速就需要制动电阻。

要调速跟制动电阻没有直接关系;

要减速跟制动电阻也没有直接关系;

也就是说用变频不一定要使用制动电阻

网友C:
对停车没有任何要求,只是很普通的风机,请问可以不用外部制动电阻吗?可以不用外部制动电阻!

网友J:
设定成惯性停止就可以不用刹车电阻。

网友K:
至于是否选用制动电阻,要看对停车的要求。一般大功率快速停车的时候选用。如果是自由停车的话,根本没必要。

网友L:
一般情况没有必要,只要把减速时间设成60-90S左右就没问题了

网友M:
我这里110的风机都没用制动电阻的,减速时间我是调到120秒

网友N:
无聊的话题,要有常识呀,

网友O:
职称决定薪水,论文把握人生----为发表论文者解忧

现在很多朋友都在为毕业论文,考研论文,评职称发表论文难而烦恼!我们组稿中心与多家著名期刊(省级、国家级、学报、核心)合作!代理毕业、职称、学术、企业等各行各业的论文写作与发表,所发表期刊均为具有双刊号的正式公开发行期刊。能为您快捷的解决论文写作难、发表难的问题。
编辑:小郭 联系电话:13479894956 0792—4827209 投稿邮箱:lunwen5180@sina.com
工作QQ:809460389
(如有工作繁忙的朋友,我们提供专业的论文代写业务,具体情况请与我们联系。)

网友P(2011-05-13):
这要看你选用的变频器型号及工作模式,才能决定变频器要不要制动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