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型号定义是怎么来的

楼主(2010-12-07):
接触器CJX2-3210大家都知道额定电流是32A 但为什么这样定义呢 为什么不定为3310呢

网友A:
接触器CJX2-3210是参照施耐德的结构,32表示在380V时,在AC3工况下的电流,10中的1表示1常开,0常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触器CJX2-3210是参照施耐德的结构,32表示在380V时,在AC3工况下的电流,10中的1表示1常开,0常闭。

不同的厂家有些型号也不规范,可参考具体的说明书。

网友A:
CJX2-3210中的3210,与施耐德的含义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