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J3伺服运行一段时间报警ALE5如何处理

楼主(2010-12-07):
三菱J3伺服运行一段时间报警ALE5如何处理

网友A:
绝对位置读取超时,检查接线和程序

接线主要是指那6根和绝对位置读取有关系的线

程序的话主要检查一下是否上电后多次读取了绝对位置或者没有按照手册上说的绝对位置读取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