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编程的问题

楼主(2010-12-08):
用的是cx programmer6.1,来编写OMRON CP1H程序,有两个问题请教大家!
1。我想用CNTRX 命令进行 BIN计数,可输入此命令后字体就是红色,一直报错,用CNTR命令就没事。。。不知道为什么?
2。用MIN命令找最小值时,想忽略掉0,就是不把0算在内,比如从D4510-D4515(值依次为5,3,2,0,0),中找出最小值,我想把0忽略掉,而将2当做最小值,请问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1.須先在CX-PROGRAMMER----WORKSPACE於CPU地方點右鍵或點選VIEW----PROPERTIES,點Execute Timer/Counter as Binary核取方塊,才可使用16進制.

2.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