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方便的检测称重传感器的好坏?

楼主(2010-12-08):
如何快速,方便的检测称重传感器的好坏?

网友A:
往容器里放上个以知重量的物体,看起显示的数值。

网友B:
对,放砝码校准呗,我们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C:
用万用表测量应变桥的阻值也可以判断好坏。

网友D(2011-03-21):
首先测量一下传感器输入端及输出端的电阻值,如果有此传感器的合格证的话,与合格证中标明的电阻做对比,如测得的数值超出标准范围,说明此传感器有问题。目前常用的传感器阻值为两种:
一种是低阻的,输入端为:400Ω±20Ω,输出端为:350Ω±5Ω;
一种是高阻的,输入端为:800Ω±20Ω,输出端为:700Ω±5Ω;
另外还可以测量一下传感器的输出信号,用数字万用表的MV电压档,将传感器的输入端加上10VDC,然后测一下传感器的输出端电压,此电压值=10V X 传感器灵敏度X 传感器的受力值/传感器量程值;如果测量出的数值与计算出的数值相差较大,说明此传感器已损坏

网友E(2011-09-11):
传感器灵敏度X 传感器的受力值/传感器量程值这些传感器没有怎么办

网友F:
你可以应用两点式方程,获取灵敏度系数鸟~~~~~~~~~~~~俄滴小乖

网友G:
很简单,根据传感器量程灵敏度,就可以推算出Kg/mV,出现故障后,加信号至仪表就可以判断是仪表还是传感器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