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2010-12-12-工控擂台-PNP和NPN型接近开关的区别?

楼主(2010-12-08):
        PNP和NPN型接近开关的区别?使用场合上有什么不同?

网友A:
占楼答题,这个应该是我的强项吧

网友B:
 PNP与NPN型接近开关一般有三条引出线,即电源线VCC、GND,OUT信号输出线

1、NPN类

NPN是指当有信号触发时,信号输出线OUT和GND连接,相当于OUT输出低电平。

2、PNP类

PNP是指当有信号触发时,信号输出线OUT和VCC连接,相当于OUT输出高电平的电源线。

NPN型电路图

PNP与上图相反,0V接到继电器的负极;PNP输出接到继电器的+极。

网友C:
支持楼上观点***,,

网友D:
所谓PNP和NPN型接近开关,是针对直流三线制接近开关输出晶体管的类型而言的,即使现在很多接近开关输出级使用了MOS管,但仍如是称之。

区别:
先画张示意图,按图说明。

PNP型接近开关:
接近开关输出晶体管的类型是PNP,当有敏感物体接近时,接近开关被触发,输出晶体管导通,电流经负载流入接近开关输出级晶体管,然后入地,相当于输出低电平信号。
NPN型接近开关:
接近开关输出晶体管的类型是PNP,当有敏感物体接近时,接近开关被触发,输出晶体管导通,电流经接近开关输出级晶体管流出到负载,然后入地,相当于输出高电平信号。

使用场合上有什么不同:
接近开关常同于PLC的输入使用。
对于漏式输入的PLC(输入低电平有效),可以直接接入PNP型接近开关(PLC输入的公共端接0V);对于源式输入的PLC(输入高电平有效),可以直接接NPN型接近开关(PLC输入的公共端接24V)。
对于西门子PLC来说两种接近开关都适用,但有些PLC则只能使用NPN型接近开关。

网友E:
光电传感器有NPN型输出型(电流流入)和PNP输出型(电流流出)两种,当电流流出的传感器(PNP输出型)在接通时, 电流是从电源经传感器的输出端(output)流到负载(load)上,进入负载, 然后流到接地端。而电流流入(NPN输出型)的传感器接通时,电流是从电源经负载流到传感器的输出端(output),然后流到接地端(GND),最后进入系统的地(GND)。
PNP与NPN型传感器一般有三条引出线,即电源线VCC、GND,OUT信号输出线
1、NPN类
NPN是指当有信号触发时,信号输出线OUT和GND连接,相当于OUT输出低电平。
2、PNP类
PNP是指当有信号触发时,信号输出线OUT和VCC连接,相当于OUT输出高电平的电源线。

网友F:
PNP、NPN接近开关都属于集电极开路输出信号形式,但二者存在一些不同:

1、NPN的输出电路OUT端通过接近开关内部的开关管和0V连接,当传感器动作时,开关管饱和导通,OUT端和0V端相通,输出接近0V的低电平信号,当其连接PLC,电流从PLC的公共端(S/S或M端,下同)流入,从PLC的输入端流出,此即为PLC的漏型电路形式,NPN接近开关不能接源型输入电路的PLC,如图1

2、PNP的输出电路OUT端通过接近开关内部的开关管和+V连接,当传感器动作时,开关管饱和导通,OUT端和+V端相通,输出接近+V的高电平信号,当其连接PLC,电流从PLC的公共端流出,从PLC的输入端流入,此即为PLC的源型电路形式,PNP接近开关不能接漏型输入电路的PLC,如图2

3、选择接近开关类型是要根据控制器如plc的I/O的电源接入方式的不同来确定,考虑其输出特点不同,要注意其各自使能状态的逻辑电平的差别:

对NPN型接近开关,其“+V”接外电源的负极性端,“0V”经过外电源的正极性端后接PLC的公共端,“OUT”接PLC的信号输入端,动作时输出低电平信号,电流从PLC的公共端流入PLC、从PLC的输出端流出PLC。对于接近开关来说则是电流从其“0V”和“+V”端流出接近开关,从“OUT”端流入接近开关,见图3

对PNP型接近开关,其“+V”接外电源的正极性端,“0V”经过外电源的负极性端后接PLC的公共端,“OUT”接PLC的信号输入端,动作时输出高电平信号,电流从PLC的公共端流出PLC、从PLC的输出端流入PLC。对于接近开关来说则是电流从其“+V”端流入接近开关,从“0V”和“OUT”端流出接近开关,见图4

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一点:西门子和三菱这两大PLC厂家在关于源型和漏型的定义上的说法正好相反,这很容易给大家造成认识上的混乱!

网友G:
常见接近开关接线图:

网友H:
当无信号时信号线电位为高电位(DC24时信号线为+24V),当有信号时为低电位,为常开(NPN型),反之为常闭(PNP型)。NPN通常使用下降沿,PNP使用上升沿。

网友I:
偶上学学模拟电路中的三极管中有PNP、NPN型,不知与接近开关的原理相同不。

网友J:
接近开关npn,pnp区别

       先要搞清楚PNP、NPN 表示的意思是什么。P表示正、N表示负。PNP表示平时为高电位,信号到来时信号为负。NPN表示平时为低电位,信号到来时信号为高电位输出.接近开关和光电开关只是检测电路不同输出相同。至于PLC接线,一般用NPN的较多。但多数的日本的PLC有日本型、世界型、和通用型。进入中国的多数为世界型和通用型。可直接用NPN型。接近开关和光电开关的电源正端接电源正、负接公共端、输出接PLC的输入端。
      PLC的输入类型是分漏式和源式的,前者漏式指的是正信号输入(可直接用PNP),后者源式指的是负信号输入(可直接用NPN),否则必须用继电器转换后输入。

       光电传感器有NPN型输出型(电流流入)和PNP输出型(电流流出)两种,当电流流出的传感器(PNP输出型)在接通时, 电流是从电源经传感器的输出端(output)流到负载(load)上,进入负载, 然后流到接地端。而电流流入(NPN输出型)的传感器接通时,电流是从电源经负载流到传感器的输出端(output),然后流到接地端(GND),最后进入系统的地(GND)。
PNP与NPN型传感器一般有三条引出线,即电源线VCC、GND,OUT信号输出线
1、NPN类
NPN是指当有信号触发时,信号输出线OUT和GND连接,相当于OUT输出低电平。
2、PNP类
PNP是指当有信号触发时,信号输出线OUT和VCC连接,相当于OUT输出高电平的电源线。

还有:
1、pnp和npn都是三线制,电源VC;输出信号端OUT;电源OV端。 2、如果是初步设计时,一定切记采用pnp接近开关,这种类型接近开关适合PLC的输入高电平有效的接线方式,因为我们设计PLC的输入端都是采用高电平有效的接线方式。

pnp

 npn

其实只要看看图就明白了。看到图,自然全都搞懂了。

漏型输入”,是一种由plc内部提供输入信号源,全部输入信号的一端汇总到输入的公共连接端com的输入形式。又称为“汇点输入”。

所谓“源型输入”,是一种由外部提供输入信号电源或使用plc内部提供给输入回路的电源,全部输入信号为“有源”信号,并独立输入plc的输入连接形式。

饱和状态的定义是集电极电流不能随着基极电流的增大而增大了,就是三极管进入饱和状态。
饱和导通的条件:Ib足够大;C极不能开路,并有负载(电阻);
在电路中测ce两端电压接近零伏小于eb电压是饱和状态;ce 电压高于eb 电压,一般在二分之一左右的电源电压是放大状态。

网友K:
简单点说PNP输出高电平NPN输出低电平

网友L:
引用PistoN 朋友的回复中第3图:

3、选择接近开关类型是要根据控制器如plc的I/O的电源接入方式的不同来确定,考虑其输出特点不同,要注意其各自使能状态的逻辑电平的差别:

对NPN型接近开关,其“+V”接外电源的负极性端,“0V”经过外电源的正极性端后接PLC的公共端,“OUT”接PLC的信号输入端,动作时输出低电平信号,电流从PLC的公共端流入PLC、从PLC的输出端流出PLC。对于接近开关来说则是电流从其“0V”和“+V”端流出接近开关,从“OUT”端流入接近开关,见图3

此图和说明都有误,但我改的图贴不上来。下面为我根据资料整理的一些看法。
三线式接近开关的接线常见接法,棕(或红)色线接电源+极,蓝色线接电源-极,黑(或黄)色线接PLC的输入信号端子。NPN型接近开关的电源“+V”还是应该接电源+极,一般为棕色线,电源“0V”还是应该接电源负极,一般为蓝色线,信号线为黑色,接到PLC的信号输入端。PLC上的S/S端子为PLC输入信号电源的公共端,如此端子接电源+极,则为NPN型输入信号的接法;如此端子接电源的-极,则为PNP型输入信号的接法。
以上说法如有错误,拍砖还请下手轻点,谢谢!

网友M:
PNP和NPN型接近开关他们同属晶体管开关电路,但由于组成的材料不同,内部的电子流向不同,造成了开关的导电方向的不同,引出线有正负之分,使用场合同样有差别。

网友N:
" PNP:输出是高电平, NPN:输出是低电平";
现在理解是: PNP:有信号则输出电流到PLC; NPN:有信号则从PLC输出电流到传感器
接线是: 如传感器是PNP型的, S7-200 PLC的公共端M 接0V; NPN型的,S7-200 PLC的公共端M 接24V. S7-200 PLC有2-3个M,可以分为2--3组,这样可同时混用PNP,NPN型的传感器; 但我建议在同一系统中,尽量使用一种输出类型的传感器,为方便以后修改维护.....

三菱的FX系列PLC的公共端也可以接0V或24V,也就是说可以使用PNP,NPN传感器,但通常只有一个公共端(记得有一种最小型FX PLC只能用NPN传感器,不可改变的).

欧美习惯使用PNP的, 而日本则喜欢用NPN;

网友F:
引用 网友L:
引用PistoN 朋友的回复中第3图:

3、选择接近开关类型............

此图和说明都有误,但我改的图贴不上来。以上说法如有错误,拍砖还请下手轻点,谢谢!

是的,图有误重新贴上,多谢原来是这样朋友的指正
        对NPN型接近开关,其“+V”接外电源的正极性端后接PLC的公共端,“0V”通外电源的负极性端,“OUT”接PLC的信号输入端,动作时输出低电平信号,电流从PLC的公共端流入PLC、从PLC的输入端流出PLC。对于接近开关来说则是电流从其“0V”流出接近开关,从“OUT”端和“+V”端流入接近开关,见图3

网友L:
谢谢PistoN 朋友为大家提供的好图,希望大家共同进步。

网友O:
行业应该把接近开关进行统一定义,现在搞得太烦了,一不小心选型就不配套。

网友P:
20MP获得者:topkingjun                      PistoN
10MP获得者:cqu_rockwell                 林森

                           cntszxb                           浅醉闲眠

                            惊涛骇浪                        jingtao
20积分获得者:原来是这样                   原来是这样
                             wml0060                      明理
                             hh_clei                           陈石头
                              zyw3166                        zyw3166
                              AQD008                         AQD008

网友Q(2015-04-24):
找了好长时间终于找到权威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