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2010-12-13-工控擂台-PLC如何实现用广播指令控制多个从设备?

楼主(2010-12-08):
        PLC如何实现用广播指令控制多个从设备?比如多个变频器。

网友A:
这个还真没搞过,我想应该是主设备对从设备通过连续消息命令序列查询或者随机消息命令序列查询来实现广播控制。
  连续命令序列: 主设备需要定时或连续向从设备发送的命令序列.特点是周期性,连续性.如PLC对变频器读取运行频率命令,运行状态命令等。
  随机命令序列: 主设备不定时或随机向从设备发送的命令序列.特点是不定时性,随机性.如PLC对变频器的启停控制,改写频率或其他参数等。

网友B:
   以 艾默生PLC和多台变频器组网通信(以MODBUS协议方式)为例,说明PLC和多台变频器网络控制通信方法。

   艾默生EC20系列PLC通信口COM 1集成了MODBUS主站协议, 编程时先编程软件系统块里进行设置具体如下:系统块—>“通信口”菜单—>“通信口1参数设置”菜单—> 选“MODBUS协议”—> 进行“MODBUS设置”—> 进行通信参数和(主模式)站号等设置即可。

主设备对从设备消息查询命令主要分为2大类,连续命令序列和随机命令序列。
连续命令序列: 主设备需要定时或连续向从设备发送命令序列.特点是周期性,连续性.如PLC对变频器读取运行频率命令,运行状态命令等。
随机命令序列: 主设备不定时或随机向从设备发送命令序列.特点是不定时性,随机性.如PLC对变频器启停控制,改写频率或其他参数等。

本程序主要介绍1台EC20PLC(作为主站)MODBUS协议网络对3台变频器(从站号分别是2,3,4)进行通信控制简单范例,本例中:
连续命令序列 包括对2,3,4号变频器运行频率读取;
随机命令序列 包括对2,3,4号变频器进行启动,停止,更改频率命令操作;

1) “变频器正转”子程序清单如下:
//主程序中用M1993作为各发送辅助使能,主要用于 MODBUS指令上升沿触发无其他用
LD LM0 //位输入参数型—发送辅助使能
RST SM135 //复位成功标志
RST SM136 //复位失败标志
LD SM0 //运行标志
MOV Z0 V9 //保存Z0值到V9
LD SM0 //运行标志
MOV V0 V10 //从机址
MOV 16#6 V11 //功能码
MOV 16#32 V12 //寄存器址高字节
MOV 16#0 V13 //寄存器址低字节
MOV 1 V14 //写入数据高字节
MOV 16#C7 V15 //写入数据低字节
//以下把发送数据转移到D7940-D7945里
LD SM0
MOV 0 Z0
LD SM0
FOR 6
LD SM0
MOV V10Z0 D7940Z0
LD SM0
INC Z0
NEXT
//发送接收数据,数据放D7970开始区域
LD LM0
MODBUS 1 D7940 D7970
RST LM0 //马上复位发送辅助使能
//成功失败都还原Z0值
//当然这里省略了错误报告处理
LD SM135
OR SM136
EU //上升沿
MOV V9 Z0
2) “停机”子程序(省略)
3) “设定频率”子程序(省略)
4) “读取运行频率”子程序(省略)
5) 主程序清单:
//******以下为通信逻辑处理部分******
LD SM1 //运行第一周期脉冲
//***这里省略了检查从机准备好否环节***
//***程序里设计了3个连续命令序列***
RST M6 //复位连续命令序列1使能标志
RST M7 //复位连续命令序列2使能标志
RST M8 //复位连续命令序列3使能标志
ED //下降沿
//置位连续命令序列1使能标志,以开始第1条连续命令执行
SET M6
//***程序里设计了共9个随机命令序列***
//有至少1个随机命令, // M1000=ON,表示有随机命令等待,这样连续命令切换时优先执行随机命令系列.
LD M0 //随机命令序列1使能标志
OR M1 //随机命令序列2使能标志
OR M2 //随机命令序列3使能标志
OR M3 //随机命令序列4使能标志
OR M4 //随机命令序列5使能标志
OR M5 //随机命令序列6使能标志
OR M9 //随机命令序列7使能标志
OR M10 //随机命令序列8使能标志
OR M11 //随机命令序列9使能标志
SET M1000
//所有随机命令都处理完成后, M1000=OFF,表示随机命令完成,则连续命令可以正常切换。
LDI M0
ANI M1
ANI M2
ANI M3
ANI M4
ANI M5
ANI M9
ANI M10
ANI M11
RST M1000
//任何1个连续命令未完成时,M1001=ON,标志连续命令进行,有随机命令必须等待。
LD M6
OR M7
OR M8
SET M1001
//连续命令处于切换状态时,M1001=OFF,标志连续命令完成,有随机命令可以进行。
LDI M6
ANI M7
ANI M8
RST M1001
//每1个连续命令完成且无随机命令等待时,启动延时T0 100MS,切换下1个连续命令执行
LD M100 //连续命令1完成标志
OR M101 //连续命令2完成标志
OR M102 //连续命令3完成标志
ANI M1000
TON T0 1 //启动延时T0 100MS
//******************************************
//**********以下为3个连续命令序列**********
//调用“读取运行频率”子程序-2#站,频率存D1000里;
//通信成功或失败都复位连续命令序列1使能标志M6,同时置位完成标志M100,进行切换。当然这里省略了失败处理子程序;
//延时T0时间后,执行连续命令2序列,置位连续命令2序列使能标志M7;
LD M6 //连续命令序列1使能
MPS
EU
SET M1993 //发送前置位发送辅助标志
MRD
CALL 读取运行频率 2 M1993 D1000
//参数注释:站址,发送辅助位,频率存放址
MPP
LD SM135
OR SM136
ANB
RST M6
SET M100
LD T0
AND M100
EU
RST M100 //复位连续命令1完成标志
SET M7
//调用“读取运行频率”子程序-3#站,频率存D1001里;
//通信成功或失败都复位连续命令序列2使能标志M7,同时置位完成标志M101,进行切换。当然这里省略了失败处理子程序;
//延时T0时间后,执行连续命令3序列,置位连续命令3序列使能标志M8;
LD M7 //连续命令2序列使能
MPS
EU
SET M1993 //发送前置位发送辅助标志
MRD
CALL 读取运行频率 3 M1993 D1001
//参数注释:站址,发送辅助位,频率存放址
MPP
LD SM135
OR SM136
ANB
RST M7 //复位使能标志
SET M101 //置位完成标志
LD T0
AND M101
EU
RST M101 //复位连续命令2完成标志
SET M8 //置位连续命令3使能标志
//调用“读取运行频率”子程序-4#站,频率存D1002里
//通信成功或失败都复位连续命令序列3使能标志M8,同时置位完成标志M102,进行切换。当然这里省略了失败处理子程序;
//延时T0时间后,重新执行连续命令1序列,置位连续命令1序列使能标志M6;
LD M8 //连续命令3序列使能
MPS
EU
SET M1993
MRD
CALL 读取运行频率 4 M1993 D1002
//参数注释:站址,发送辅助位,频率存放址
MPP
LD SM135
OR SM136
ANB
RST M8
SET M102
LD T0
AND M102
EU
RST M102
SET M6
//******************************************
//**********以下是9个随机命令序列***********
//9个随机命令思路都一样;
//随机命令使能标志置位后,若连续命令处于切换状态,则可进入发送状态,否则等待;
//发送时先置位发送辅助位M1993,调用子程序进行发送和接收;
//通信成功或失败都复位各自随机命令使能标志,当然这里仍然省略了通信错误处理程序;
//所有随机命令都完成,则随机命令等待标志M1000=OFF;
//调用“频率设定”子程序-2#站
LD M9 //随机命令序列7使能标志
ANI M1001 //判断连续命令处于切换状态时
MPS
EU
SET M1993 //置位发送辅助位
MRD
CALL 运频设定 2 D1100 M1993
//参数注释:站址,设定频率,发送辅助位
MPP
LD SM135
OR SM136
ANB
RST M9 //复位随机命令序列7使能标志
//调用“频率设定”子程序-3#站
LD M10 //随机命令序列8使能标志
ANI M1001 //判断连续命令处于切换状态时;
MPS
EU
SET M1993 //置位发送辅助位
MRD
CALL 运频设定 3 D1101 M1993
//参数注释:站址,设定频率,发送辅助位
MPP
LD SM135
OR SM136
ANB
RST M10
//调用“频率设定”子程序-4#站
LD M11 /随机命令序列9使能标志
ANI M1001
MPS
EU
SET M1993
MRD
CALL 运频设定 4 D1102 M1993
//参数注释:站址,设定频率,发送辅助位
MPP
LD SM135
OR SM136
ANB
RST M10
//调用“正转开机”子程序-2#站
LD X11 //开机按扭
EU
SET M0 //随机命令序列1使能标志
LD M0
ANI M1001
MPS
EU
SET M1993
MRD
CALL 正转开机 2 M1993
//参数注释:站址,发送辅助位
MPP
LD SM135
OR SM136
ANB
RST M0
//调用“正转开机”子程序-3#站
LD X12 //开机按扭
EU
SET M1 //随机命令序列2使能标志
LD M1
ANI M1001
MPS
EU
SET M1993
MRD
CALL 正转开机 3 M1993
//参数注释:站址,发送辅助位
MPP
LD SM135
OR SM136
ANB
RST M1
//调用“正转开机”子程序-4#站
LD X13 //开机按扭
EU
SET M2 //随机命令序列3使能标志
LD M2
ANI M1001
MPS
EU
SET M1993
MRD
CALL 正转开机 4 M1993
//参数注释:站址,发送辅助位
MPP
LD SM135
OR SM136
ANB
RST M2
//调用“停机”子程序-2#站
LD X14 //停机按扭
EU
SET M3 //随机命令序列4使能标志
LD M3
ANI M1001
MPS
EU
SET M1993
MRD
CALL 停机 2 M1993
//参数注释:站址,发送辅助位
MPP
LD SM135
OR SM136
ANB
RST M3
//调用“停机”子程序-3#站
LD X15 //停机按扭
EU
SET M4 //随机命令序列5使能标志

LD M4
ANI M1001
MPS
EU
SET M1993
MRD
CALL 停机 3 M1993
//参数注释:站址,发送辅助位
MPP
LD SM135
OR SM136
ANB
RST M4
//调用“停机”子程序-4#站
LD X16 //停机按扭
EU
SET M5 //随机命令序列6使能标志
LD M5
ANI M1001
MPS
EU
SET M1993
MRD
CALL 停机 4 M1993
//参数注释:站址,发送辅助位
MPP
LD SM135
OR SM136
ANB
RST M5
   实际连续命令序列切换间隙停留了100MS时间,这就是说程序中连续序列是间歇性;要采用非间歇性连续序列,把中间延时部分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C:
多个变频器没有做过。但是多个从站倒是做过。当时是使用三菱Q系列与2个同样的DSP板之间的自由口通讯。

Q系列使用的QJ71C24N,配置成485,与两台DSP板同时通讯。分为广播指令和非广播指令。我这里的广播指令是指发出去的指令2台DSP板同时响应,但没有响应的报文返回。另外非广播指令就是轮询对2台DSP板通讯,每对1台DSP板发出指令后,必须返回正确的报文,如果超过一定的时间没有报文返回,那就重发或者直接与第2台DSP板通讯。机制上,与2台DSP板之间的通讯没有区别。

网友D:
新问题,学习了............

网友E:
永宏PLC 利用MODBUS 实现控制多台变频器系统的设计

一、系统介绍

       本文以污水处理控制系统为例,介绍利用modbus通讯协议实现永宏plc控制3台变频器运行系统,使得电机转速、方向、转矩以及变频器运行参数等控制变得十分容易和精确。先前的控制是采用3台变频器分别控制3台牵引电机,其转速给定是由操作面板上的操作电位器的旋转给变频器一个0~10v的电流信号,这种方式缺点是:
  (1)各变频器运行参数无法准确在运行中获得;
  (2)控制电位器由于经常旋转操作频繁,使得故障率增高;
  (3)由于变频器一般安装在控制柜中,较难得到其面板上的频率信息;
  (4)改变其运行参数,需手动多次调试;
  (5)自动化程度不高。因此,必需在控制方式上加以改进,采用plc控制,利用modbus通讯实现用plc控制和监控变频器的运行。

二、相关系统构成及配置

  系统采用台湾永宏股份电机有限公司的fbs-60mct型plc作为主控制器;
  tvf2000系列变频器用于传动控制;hitech pws3261触摸屏用于人-机信息交换。相关系统构成框图如图1所示。在该系统中,plc的port 2和变频器构成modbus总线,通过plc控制3台变频器完成系统控制需要,实现对变频器的速度设定、运行状态监控及参数交换等。

三、modbus通讯协议

  modbus通讯协议,是一种串行的、非同步的主从通讯协议,网络中只有一个设备能够建立协议,其它的设备只能通过提供数据响应主机的查询,或根据查询做出相应的动作。modbus协议定义了主机查询的格式,其包括:主从机的编址方法(或广播),要求动作的功能代码,传输数据和错误校验等,或不能完成主机要求的动作,它将组织一个故障作为响应。modbus协议不需要特别的接口,典型的物理接口是rs-485。在modbus通讯网络中,一般提供中ascii和rtu两种通讯模式。

图1:系统构成框图

  本控制系统中,永宏plc支持modbus协议,可以灵活运用ascii和rtu两种通讯模式,tvf2000变频器支持modbus中的rtu通讯模式。

四、系统实现

  本控制系统主要以modbus通讯控制实现。因此,主控设备和受控设备必须都支持modbus协议,永宏plc提供了方便快捷的 modbus master表格,直观易懂,如下图所示。其中,第0,2,4项资料为分别写入1#2#3#变频器控制字和给定值1;第1,3,5项资料为读取1#2#3#变频器的状态字。

                                                                                            图2:PLC的modbus命令表格
  时代tvf2000系列变频器可通过串行rs-485总线与外部plc控制系统进行通讯,通讯协议为modbus的rtu形式,其控制命令和给定频率全部来自modbus通讯,其rs-485总线结构如图3所示。tvf2000变频器的寄存器40001为控制字,寄存器40002为给定值1,寄存器40004为状态字,寄存器40005为实际值。
  其相关参数设置如下:
  5005=2—modbus通讯;
  5201=1,2,3—变频器站号;
  5202=5—波特率为9600bps;
  5203=0—无校验;
  5003=1.0—通讯超时时间;
  1001=10—外部命令1为通讯控制;
  1003=3—电机正反转控制;
  1104=0.1—频率给定最小单位0.1hz;
  1105=50—最大给定频率为50hz;
  1601=7—为通讯允许运行;
  1604=7—为故障通讯复位.

                                                                                         图3:RS485总线结构

  tvf2000的菜单参数被一一映射为modbus协议的寄存器,modbus通讯对各寄存器的操作,即实现了对tvf2000中与寄存器对应的菜单参数的操作。对应的命令寄存器为40001,其中每一位控制的具体内容如下表所示。

                                                                              图4:命令字40001各位址描述
  对每一台变频器进行控制时,通过hitech触摸屏给定起停信息,变频器的位置信息如下:
  第一步,40001=0000 0000 0000 0110b变频器进入通讯控制就绪状态;
  第二,40001=0000 0000 0000 0111b变频器进入准备状态;
  第三,40001=0000 0000 0000 1111b发上升沿脉冲进入运行允许状态;
  第四,40001=0000 0000 0010 1111b启动变频器;
  第五,40001=0000 0000 0110 1111b按给定频率值运行。
  同时,通过对存储寄存器40004读取,可获得变频器的运行状态等信息,然后通过触摸屏显示界面,操作人员
可以直观地了解变频器运行信息。40004的位址内容见下表。

图5:状态字40004位址功能描述

五、程序设计

  org m1924
  fun 08 7,r1000
  fun 08 7,r1100
  fun 08 7,r1200
  /*变频器就绪*/
  org m1962
  fun 150p 2,r5800,r5900
  /*modbus通讯工作命令设定*/
  org m10
  fun 08p 47,r1000
  fun t10 100
  and t10
  fun 08p 111,r1000
  /*启动1#变频器*/
  org m11
  fun 08p 7,r1000
  /*停止1#变频器*/
  org m12
  fun 08p 47,r1100
  fun t11 100
  and t11
  fun 08p 111,r1100
  /*启动2#变频器*/
  org m13
  fun 08p 7,r1100
  /*停止2#变频器*/
  org m14
  fun 08p 47,r1200
  fun t12 100
  and t12
  fun 08p 111,r1200
  /*启动3#变频器*/
  org m15
  fun 08p 15,r1200
  /*停止3#变频器*/

六、总结

  利用modbus通过plc来控制多台tvf2000变频器的运行,从满足生产设备各种不同场合和要求的需要。与原系统相比,在极大程度上提高了自动化程度,使控制变得简单和精确;而与plc+d/a模块这一传统的控制模式相比,虽然同样可以达到控制要求,但从经济上考虑,我们一般无法接受昂贵的d/a模块,在同时控制多台变频器时,将使变得系统十分庞大,不利于系统的维护;因而,采用modbus等总线结构来实现生产设备控制要求,是工业控制的一种趋势。同时,随着变频技术与计算机通讯技术相结合,plc和变频器的通讯控制将更加广泛应用于工业控制中。本文笔者多次设计相关系统运用于污水处理系统,食品、药品和化妆品等包装系统中,自动化程度大大提高,系统运行故障率则大大减少,是值得推广和应用的传动控制系统。

网友F:
以Haiwell PLC与富士变频器G11/P11通讯程序为例,说明PLC通过广播指令和多台变频器网络控制通信方法。
富士变频器采用富士专用的通讯协议FGI-Bus,在下例中,根据富士变频器说明书设定与通讯有关的主要参数如下:

H30:链接功能(通信功能);默认为0,现设置为2——RS485频率设定无效,运行命令有效;
H31:RS485地址;默认为1;
H32:故障处理;默认为0,现设为3—继续运行;
H33:定时时间——通信故障后,在定时时间内继续运行;默认为2.0秒,采用默认值;
H34:通讯传送速度(波特率);默认为1——9600 bit/s,现设置为0——19200 bit/s;
H35:数据长度;默认为0——8位数据,采用默认值;
H36:奇偶校验;默认为0——无奇偶校验,采用默认值;
H37:停止位;默认为0——2个停止位,采用默认值;
U49:RS485协议;默认为0——富士专用通讯协议FGI-Bus,采用默认值;
F01:频率设定1;当该参数采用默认的0——键盘面板上下键设定(也就是数字设定)时,按变频器面板上的上下键更改设定频率显示“<数字设定Hz>LINK”,设定频率可以更改;当该参数设为1时,可通过外设电位器从端子12进行电压(0-+10V)输入来设定运行频率;当该参数设为11——数字输入或脉冲列输入设定(要用选件卡,详细请参阅选件卡使用说明书)时,按变频器面板上的上下键更改设定频率无效,显示“<远方设定有效>LINK”。
U01~U61:老版本变频器(例如序列号为FEA032G00370-1-072的变频器)没有U参数。
富士专用的通讯协议中广播运行操作命令格式如下图,详细通讯协议请参考富士变频器通讯协议手册。
其中:SOH=01,ENQ=05,P=20,ETX=03

网友F:
因为富士变频器采用富士专用的通讯协议,所以海为PLC采用COMM自由通讯协议与其通讯。
根据以上的通讯格式,Haiwell PLC串行通讯指令COMM的Protocol参数端应设置为153。

网友F:
本例中PLC只向变频器发送正转、反转与停止三个命令串,三个命令串放在初始寄存器值表中,采用Haiwell PLC串行通讯指令COMM.LB指令用只发送低字节方式发送数据。

网友F:
在初始寄存器值表“正转运行命令”(V1000-V1011)中,设置正转运行命令串数据。

网友F:
在初始寄存器值表“停止命令”(V1015-V1026)中,设置停止命令串数据。

网友F:
在初始寄存器值表“反转运行命令”(V1030-V1041)中,设置反转运行命令串数据。

网友F:
如果变频器通信过程中存在问题<无法按设定频率运行等>,怀疑其它参数还有问题,那么请将参数初始化<参数H03,同时按STOP键和上键设为1,再按FUNC/DATA键确认>以后再来重新设定变频器与通讯有关的参数。

网友G:
倾听详解。。。。。......

网友H:
呵呵,同志们,工控界都要像海为的工程师学习哦,毫不保留的提供技术和资料供大家学习参考,是工控界的朋友一定要支持国产。发扬爱国精神。

网友I:
谢谢各位,向大家学习。很好的题目。

网友J:
对于MODBUS协议来说,地址0就是专为广播用的。

网友K:
20MP获得者:LIUXD6909                    LIUXD6909
10MP获得者:惊涛骇浪                          jingtao

                           ye_w                                ye_w
20积分获得者:hh_clei                          陈石头

                            feng_von                      feng_von
                            cqu_rockwell               林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