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台达VFD-E变频器故障,急!!!

楼主(2010-12-08):
我处一台台达VFD-E,1.5kw变频器,控制端子启动后面板无反应,FWD灯亮,STOP灯闪烁。参数因为设置了密码,无法改变。查看参数设置为控制端子启动和设定频率。接上电位器后故障依旧,也不显示故障代码。ML1和DCM启动后,面板频率指示无变化,FWD灯亮,STOP灯闪烁。急求大家指点一下该咋办???

网友A:
频率加了吗?~~~~~~~~~~~~~~~

楼主:
频率加了。

网友A:
一看机看到面板有频率了吗?控制端子供电对吗?

楼主:
一开机面板频率为0,按启动按钮后,STOP灯闪烁。

网友A:
应该没有给定频率,如果频率给定的话,开机一般出厂值是会显示给定频率的。

网友B:
你的频率是面板给定还是外部?外部的话是模拟量还是开关量?好像E的,有个开关拨上去后强制成模拟量给定频率的.

网友C:
模拟电压有10V吗?

网友D(2011-02-19):
台达变频器及触摸屏全系列产品备件供应?找吴工15957591118

网友E:
看看有个SINK和SOURES的拨码开关,可能控制的模式不对,应该在SINK端

网友F:
就是频率没有给,变频器在0hz下运行。检查频率给值的方式?

网友G:
在变频器有密码保护的情况下,如果参数02-0002-01均为1的话,在MI1DCM之间接一只扭子开关;找一只10K电位器,接入+10VAVI,ACM;进而通过外部端子进行控制启动与停止;用电位器调速!

网友H:
看一下是否在PID模式下!

网友I(2011-03-27):
这款PLC可以扩展多少点的PLC呀?

网友J:
这是启动信号到达而频率信号没到达的表现,看看频率是怎么给定的。

获取更多帮助和支持,请随时与我们联系。专业变频器维修、服务中心,提供免费诊断、咨询服务 400-888-6560 上海津信变频器有限公司 虹口区汶水东路918号信南工业园区5号楼1楼 www.sinodrive.com

网友K(2011-05-28):
这个问题问的没质量,看下说明书嘛!都知道没给频率了噻

网友L:
我们的变频器显示故障时内部通讯线路异常,怎么回事??

急求????

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变频器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M:
朋友们!台达机器需要维修或者帮助 请Q:1161382166

网友N:
有一台台达变频器-E系列上电报acl是什么原因,

网友N:
是1.5KW的,上电后面板不能操作。

网友O(2012-02-21):
面板不能操作的话 02.00改成4    02.01改成0就可以了

网友O:
VFD-E系列变频器 用面板操作频率给定50.00Hz     运行指令给定 正转   RUN灯亮 STOP闪烁 但无输出电压是怎么回事,是变频器坏了还是设定的问题

网友P:
MI1闭合就是强制多段速,而从你的描述来看你没有设定多段速的大小,频率为零。因此该现象属于变频器给定频率为零,运行指令给定下的状态。正常。

网友Q(2013-05-10):
对啊,遇到这个问题比较纠结的。我昨天正好遇上了,就是找不到原因频率给定方式都查过了没有设置错,恢复出厂值也没用

楼主(2019-09-30):
回复各位师傅。该问题已经解决,但到底什么状况,我现在早忘了。求谅解你!